台达优点是什么?和三菱比怎么样

楼主(2008-05-30):
没用过台达,所以对台达不清楚

知道的人说说,如果可以,以后可以用台达PLC

网友A:
和三菱的很类似

网友B:
很多芯片都是三菱生产的所以差别不是很大、编程也很都相似之处

网友C:
我用过好多台达ES的,还没发现过什么问题.

网友D:
台达的变频器性能很稳定,是一个很好的国产变频器

网友E:
台达在特殊模块编程方面比三菱强多了,非常方便

网友F:
感觉通讯增强了

网友G:
台达的产品越来越完善

网友H:
1:性价比高,价格差不多是三菱的一半;

2:通讯口自带,编程简单(MODBUS);

3:产品线全,互连方便;变频器、温控表、人机界面都有;

网友I:
性能越来越稳定了,性价比高,很实惠

网友J:
还有一个特点,PLC上基本都是两个通讯口,而三菱FX系列除了新出的FX3U其它只有一个口。

网友K:
和三菱的很类似 ,PLC上基本都是两个通讯口,带一个触摸屏后,还可以进行编程,调试。很方便。

网友L:
引用 网友H:

1:性价比高,价格差不多是三菱的一半;

2:通讯口自带,编程简单(MODBUS);

3:产品线全,互连方便;变频器、温控表、人机界面都有;

网友M:
最大的好处!

不用到处求资料!因为台达的资料都是免费的!!!

网友N:
用过就知道好了,支持!

网友O:
支持国货,现在才接触它

楼主:
呵呵 ,照这样说下去,真的想用台达PLC了,

前段时间弄过一个台达变频器

有机会也用用台达PLC

网友P:
ES使用过很多,觉得ES还可以。

网友Q:
不错呀!我有机会试试啊

网友R:
还没用过呢,有机会用用看.

网友S:
我用EH的作数控缠绕机,计算速度和存储能力很有优势,比其他品牌强多了,用过才知道

网友T:
台达PLC编程软件很好用`,比较人性化

网友U:
最近我也在用台达的,支持国货

网友V:
用了都说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