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请问哪位有山特1000KVA UPS电源的电路图

楼主(2008-05-30):
有一台山特1000KVA UPS电源,大约两年没用了。现在插上电一点也不工作了,三个指示灯都不亮,检查开关、保险都没问题,查电路板上有一个6脚的IC,型号已经被磨掉,其中只用了4只脚,好象是一只光电隔离器,他的一边接在桥式整流的输出端(此端电压很低),不知是什么东西?请各位帮忙指点一下怎么修好吗?谢谢!谢谢!

网友A:
本人没有用过山特的UPS电源,可以联系一下山特,询问一下应该不会为难你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俩位。

网友B:
换个电瓶试试吧,一般是电瓶没电了,要不你找个充电机先给电瓶充上电.

支持2楼

网友C:
估计是电瓶完了      六年了肯定不行了

网友D(2008-11-14):
求山特M1000A电路图,老是报警,插上220电源和没有插一样,好象没有检测到220V交流电一样,测量了电路元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E:
三特的东西半年就坏,你两年没用了,估计每样东西都不行了,叫三特的人搞吧,别自己搞爆炸了。

网友F(2009-07-29):
请问哪位大侠能给份山特K500的电路图我啊!万会感谢!fandy_zeng@163.com

网友F(2009-09-10):
山特K500 里面有个蕊片型号是MXAC0523 怎么都找不到相关的资料的?

网友G(2011-01-19):
换一太算了   那小机器便宜的很  即使你不换主机那里面的电池也要换了

网友H:
我堂弟在山特做设计,可以帮你问一下。

网友H:
“有一台山特1000KVA UPS电源,大约两年没用了。。。”

没那么大吧?

是不是1000VA的?

网友I:
1000KVA.工业UPS?

网友J:
“有一台山特1000KVA UPS电源,大约两年没用了。现在插上电一点也不工作了,三个指示灯都不亮,”

1、没有1000KVA UPS电源!

2、应该是1KVA UPS电源吧!

网友J:
3、“大约两年没用了”,通电运行几次,然后看有什么表现!

4、一般电容长时间不通电容量会降低,但不至于你说的什么反应没有,操作有问题!

网友K:
应该是电池馈电了,需要换新的电池。

网友L:
你先看电瓶有没有电,如一点电都没有是开不了机的,它的电路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L:
还有你是写错了吧,1000KVA好吓人的。

网友L:
怎么是那么老的帖子啊

网友M(2011-10-21):
肯定的说,就是电池坏了,全部电池换了肯定好。

网友N(2012-12-06):
时间太久了,最好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O:
没有资料,只有说明书。帮你顶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