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NS触摸屏于电脑的连线和NT的一样?

楼主(2008-05-30):
NS触摸屏于电脑的连线和NT的一样?

网友A(2008-06-30):
何必呢,用USB打印线就可以传画面了

网友B(2008-08-21):
和电脑连线用USB就可以了,要是跟PLC连就是不一样的了

网友C:
NS的屏可以用USB电缆线直截下载。比那样的通讯线要方便多了。

网友D:
如果用RS232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