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的值乱跳怎么解决

楼主(2008-05-30):
最近发现自己的一个分站一到下大雨或打雷就会出现数据乱跳,全都是热电偶,出现最大7千多,请问是什么原因,所导致!有时正常情况

下也会出现个别信号,乱跳,一会变大一会变小!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很好解决!

问题出现在那?是接地还是?

网友A:
是不是热电偶连接有接触不良现象!

网友B:
是不是这个分站接地有问题哦

网友C(2008-06-29):
另外检查一下柜内冷端补偿模块。

网友D:
是有可能是接地不好,有高电压进入了.

网友E:
应该是接地问题。我们公司就有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F:
该是接地的问题,!

网友G:
有漏电点存在,断续的出现漏电而产生

网友H(2008-07-30):
屏蔽、接地、电源!检查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网友I(2008-08-29):
做一下共模接地

网友H:
主要是屏蔽和接地问题,屏蔽层要单独单端接地,信号的零电势点单独接地。

楼主:
是接地的问题!!

把模块本身提供的一个接地接了一下就好了

谢谢各位热情回答

网友J(2008-12-28):
从故障来看应该是屏蔽接地不好,做好接地就行了。

网友K(2016-03-30):
看一下冷端补偿,热电偶欧使用的专用的导线吧

网友L:
看看冷端补偿和接地线

网友M:
估计是屏蔽做的不好  有干扰应该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估计是屏蔽做的不好  有干扰应该

网友O(2017-12-21):
DCS小白,谢谢大家分享经验

网友P:
以前我们车间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应该是信号干扰造成的。

后来我们接了隔离信号器 ,解决了问题

可以试试的,也欢迎来我的中仪在线互动交流

网友Q(2018-03-14):
因接地不好,雷电信号干扰,用隔离信号器

网友R:
接地不好很容易杯具滴,一个雷打到跟前停炉停机

网友S:
接地不好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T(2018-05-10):
应该是接地问题,有高压电串入

网友U(2022-03-11):
重新插拔一下模块

网友V(2022-04-18):
一般都是接地问题

网友W(2024-06-29):
程序有没有滤波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