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高手的问题

楼主(2008-05-30):
故障现象:一台AB  Power  Flex  400 系列55KW变频器运行半小时后报欠压故障,过一两分钟之后又自动重起,如此循环.

分析原因如下:

  1、电源部分滤波电容故障,导致直流母线电压不正常,

   2、交流电源回路空气开关、电缆等存在接触不良现象,

   3、供电电源回路电压波动

各位认为如何?希望继续补充…………

网友A(2008-11-26):
直流母线电压是可以监控的!!!

网友B(2009-02-04):
掛上示波器~

可以觀看是否有無供電有問題~

网友C:
直流母线上的电压一般是可以监控的,同意一楼的回答,还有可能就是控制板的问题吧

网友D:
如果同一母线上同时有多台变频器工作正常,只有这一台问题。基本排除电网问题。

变频器报电压低,说明CPU检测到的电压低于设定值。原因可能来之于:

1、主控制板的电压检测AI电路故障;(返厂维修)

2、电压检测传感器故障;(返厂维修)

我遇到过施耐德变频器常报过电流的故障,结果是霍尔电流传感器故障了。

网友E:
好奇,并等待结果dddddd

网友F:
檢查電磁閥,還有軟啟動電阻;RUN時電磁閥才會動作;

假如電磁閥不動作,帶馬達會燒掉軟啟動電阻,啟動電阻的阻抗會變大,會拉低母線電壓;

然後就跳F000多少忘記了;

网友G:
有需要的话敬请采用ABB的产品,性价比高!联系电话:020-38483391,13823578035找阳工

网友H:
检查一下主电路有没有问题,像直流母线电压,输出正不正常,如果没有的话再看看电压检测回路有没有接触不良

网友I:
如果同一母线上同时有多台变频器工作正常,只有这一台问题。基本排除电网问题。

变频器报电压低,说明CPU检测到的电压低于设定值

网友J:
查主回路和变频器充电回路。还有变频器的监示电压是否和实际一置,否则是检测电路误动作导致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