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控制方案

楼主(2008-05-30):
设计一个网帘调偏程序,左右侧各有一个直流接近开关,网帘接近到左侧接近开关时,输出0-10v电压,接近右侧接近开关时,输出-10-0v电压;(两个接近开关,两路直流输出信号)。动作输出时间可以调整,输出电压可以调整,如何用最简单的方案实现上述控制要求,如果用西门子300PLC编写程序,程序怎样写?谢谢大家指教!
邮箱:wy2m2@sina.com

网友A:
如果只用300做这个功能的话比较浪费,用单片机之类的来做的话成本会很低。

网友B:
用一个简单的单片机或者微型plc就可以了  成本也低

网友C:
这么点处理任务用300好象太浪费了吧.

你这个接近开关怎么处理成输出0~10V 呢, 接近开关好象只会有高低电平信号..  我看调偏用的光电都是输出0-10V 信号的那种啊

网友D(2008-08-03):
那个武汉昌硕的真是恶心

就你代理的那几个垃圾品牌,好意思到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