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程序变换的问题?

楼主(2008-05-30):
大家好,我想问问,我手上有一个程序,我做了一点修改后,怎么会变换了,

要是我新建一个程序,就可以变换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三菱的按F4就可以了

网友B:
程式改变后是需要变换的,因为PLC要检查程式的语法的,通过了才可以下载到PLC的具体操作软件里有选项的

网友C:
三菱的PLC必须要变换才可以下载,在变换时检测程序是否有错误

楼主:
按F4不行,我试过了,只有在在线写入时,才能变换,

楼主:
变换不是有三个相吗?一个是:变换(编辑中所有程序)这个相我的不能用,

网友D: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编程软件

网友E: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编程软件 ?

网友F:
应该GX的把

楼主:
GX7.0的,就是不能用,

楼主:
大家来帮帮忙,看看我的操用是没有问题吧???

楼主:
有这样的一点程序:我想不在线修改为什么会变换不了,请问??

楼主:
有这样的一点程序:我想不在线修改为什么会变换不了,请问??我是这样操作的

楼主:
我按F4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楼主:
有这样的一点程序:我想不在线修改为什么会变换不了,请问??我是这样操作的

2、5、6怎么上传不了,

2:

5:

6:

网友G:
你这是因为以前使用的在线修改,所以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这是因为以前使用的在线修改,所以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I:
  w 我都只用96 的   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