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懂行的推荐一款性价比高些的电动阀

楼主(2008-05-31):
用于液压千斤顶的液压管路控制的,要求能承受60MPA以上的液压,用0-10V电压或0(4)-20MA电流控制阀门开度大小。

网友A:
可以使用伺服液压阀来进行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伺服液压阀来进行控制

同意

网友C:
60MPA??

没弄错把

好猛的了

我见过最高的是4000PSI的水压

楼主:
伺服液压阀得多少钱啊?能不能直接用模拟量输出来控制伺服液压阀?还是也要一个伺服驱动器之类的东西

60MPA没有错,客户的要求,液压千斤顶是顶上百吨以上的桥梁的,这么重的东西作用在液压缸的平面上产生60MPA的压强不算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