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485通讯问题 急。。

楼主(2008-05-31):
电容靶式流量计 RS-485串行通信协议

1 硬件接口:输出端子1-2接口直流24V电源 3口(通讯接口)接串口正A;4口(通讯接口)接串口反B

 2、波特率:1.2K(本流量计波特率系数设置207(-1))

3、带地址:9位双向异步半双工模式 4工作方式:上位主机采数据:主机发1个字节被采数据的电容靶式流量计地址(流量计设置地址XXX(-0));第9位置1;即刻释放总线转入数据接收;接收8个字节 数据;第1-6位字节为12位累计流量低字节到高字节的压缩BCD码;第7-8字节为瞬时流量低字节到高字节的2进制码本流量计出厂设置地址为001(-0));波特率设置为1.2K

 5、电容靶式流量计串行通信波特率系数设置对照: -1 207--------1.2K -1 103--------2.4K -1 25--------9.6K -1 12--------19.2K (后来打电话问得是 9位数据位 1位停止位 无校验)

这个能通讯上吗?如何做?

网友A:
可以做的,PLC用RS指令,PLC有通讯程序导向,设置一下,

网友A:
台达做很方便的

网友B:
当然可以 三菱用RS 西门子用XMT

网友C:
没问题哈

楼主:
不会

哪位高手用上面条件把程序写出来。。然后发到0021@163.com 或者贴图上来也行,。。。无限感谢

网友D:
你的电容靶式流量计要符合modbus协议,你知道电容靶式流量计的地址吗?知道是可以的,另外你电容靶式流量计不用讲那么复杂,直接说你的容靶式流量计可以设那些波特率及数据位好了。

网友E:
三菱以及台达PLC用RS 西门子用XMT ,欧姆龙用无协议通讯。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应该 发生什么 出去 第9位置1;即刻释放总线转入数据接收; 9位怎么搞?

网友C:
不用你管了

只要你把通讯格式设正确并填好内容发送就可以

plc会监测总线上的状态的

楼主:
并填好内容发送就可以 我不知道要填什么呢

麻烦大家根据我那个要求

做个例子 给我好吗?

楼主(2008-07-16):
难道没人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