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编码器问题,请赐教!

楼主(2008-05-31):
贝加莱伺服电机上的编码器系统有EnDat Encoder和Resolver两种 。        另外此两种伺服电机编码器,将数据分别反馈到伺服控制器的AC120 - EnDat Encoder Interface 和 AC122 - Resolver Interface插卡上 。

请问这两种类型编码器有何本质区别?

哪一种更适合位置控制,哪一种更适合角度控制?为什么?

各位高手请多多指点!谢了!

网友A:
EnDat接口主要是高速又高精的控制,其编码器是绝对值的,目前就由德国海德汉有。但EnDat启动要1。3秒,不太适于启动位置。Resolver旋变的主要是角度控制,尤其是启动位置的判断。

我与贝加莱的工程师聊过,德国贝加莱选择EnDat口,主要是看其能满足高速的控制,在CPU的位置控制中,只需抽出很少的时间去读数即可,这样可以有更多的资源用于控制,而不同于高速计数,需始终不间断的读数,耗掉CPU资源。贝加莱的工程师也希望我们能做EnDat接口的绝对值编码器。

EnDat接口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很困难,但是毕竟目前的国内市场有限。

欢迎交流:上海精浦机电  021-36320992

网友B(2008-10-16):
有需要开发EnDat接口的同志可以和我联系。可提供EnDat2.1的ASIC MMI4832和EnDat2.2的FPGA软核。联系方式 :lzhx73@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