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系统 问题请赐教

楼主(2008-05-31):
贝加莱伺服电机上的编码器系统有EnDat Encoder和Resolver两种 。 另外此两种伺服电机编码器,将数据分别反馈到伺服控制器的AC120 - EnDat Encoder Interface 和 AC122 - Resolver Interface插卡上 。
请问这两种类型编码器有何本质区别?
哪一种更适合位置控制,哪一种更适合角度控制?为什么?
各位高手请多多指点!谢了!

网友A:
前者是绝对值编码器,后者是旋转变压器。原理上就完全不同。
前者精度高;后者精度低,但是价格便宜,IP值高。
位置控制和角度控制有区别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