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威PLC教程——差异之中认识科威PLC(三)

楼主(2008-05-31):
                 第三章 PLC中各种元件介绍(以EP-48MR为例)

3.1输入继电器 X(共24点)
X0--X7
X10-X17
X20-X27

3.2输出继电器 Y(共24点)
Y0--Y7
Y10--Y17
Y20--Y27

*  X、Y还有无数个常开、常闭触点供编程使用。
*  Y外部分仅有一个常开触点供带动负载使用。
*   可以看出每组都是8个
*   输入输出点数根据实际工程需要来确定。
*   可采用主机+扩展的方式来使用,扩展的编号依次编下去。

3.3辅助继电器 M
(1)通用辅助继电器
M0—M1023(共1024个),关闭电源后重新启动后,通用继电器不能保护断电前的状态。
(2)掉电保持辅助继电器
M1024--M1535(共512个),PLC断电后再运行时,能保持断电前的工作状态,采用锂电池作为PLC掉电保持的后备电源。
辅助继电器都有无数个常开、常闭触点供编程使用,只能作为中间继电器使用,不能作为外部输出负载使用。

3.4状态继电器 S
(1)通用状态继电器 S0--S499 ,计500点。
(2)掉电保持型状态继电器 S500-S999 ,计500点。
状态继电器S是对工作步进控制进行简易编程的重要元件,这里不作进一步的介绍。

3.5定时器 T
(1)定时器
T0--T199 (200只):时钟脉冲为100ms的定时器,即当设定值K=1时,延时100ms。 设定范围为0.1--3276.7秒。
T200--T245(46只):时钟脉冲为10ms的定时器,即当设定值K=1时,延时10mS。 设定范围为0.01--327.67秒。
(2)积算定时器
T246--T249(4只) :时钟脉冲为1ms的积算定时器。 设定范围:0.001--32.767秒。
T250--T255 (6只) :时钟脉冲为100ms的积算定时器。 设定范围:0.1--3267.7秒。
积算定时器的意义:当控制积算定时器的回路接通时,定时器开始计算延时时间,当设定时间到时定时器动作,如果在定时器未动作之前控制回路断开或掉电,积算定时器能保持已经计算的时间,待控制回路重新接通时,积算定时器从已积算的值开始计算。
积算定时器可以用RST命令复位。

3.6计数器 C
(1)16bit加计数器
C0—C99(100点):通用型
C100-C199(100点):掉电保持型
设定值范围:K1--K32767
(2)32bit可逆计数器
C200--C255(56点)::掉电保持型。
设定值范围:-2147483648到+2147483647
可逆计数器的计数方向(加计数或减计数)由特殊辅助继电器M8140--M8195设定。 即M8△△△接通时作减计数,当M8△△△断开时作加计数。
(3)高速计数器:(后面章节实例中作介绍)

3.7数据寄存器 D
数量6000点,标号为十进制。
D0--D199(200只):通用型数据寄存器,即掉电时全部数据均清零。
D200—D5999(5800只):掉电保护型数据寄存器。

3.8变址寄存器 (在实例中作介绍)

网友A(2008-09-04):
怎样使用时钟?没有信号输入,到指定的时间时钟程序自动发出一个指令。

网友B:
现在市场上PLC暂时不带时钟,后面新出来系列带时钟。

电梯控制器内有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