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陆590/725奇怪的现象!

楼主(2008-05-31):
我们公司有2台590/725的调速器,以前一直采用的都是测速发电机反馈速度,可是由于测速发电机的质量不是很好,不到一年就坏 了,就从说明书上看到可以用电枢电压反馈,可当我把测速反馈改过以后,其中一台总是会在停车再开车,或者是断电后,操作面板上指示灯闪烁,原来发现在驱动器配置里面,有一个驱动配置被设置为有效了,可是没有人动过参数啊,为什调速器会自动要我们重新配置驱动器呢?最后把配置驱动器设置为无效,调速器正常开车。都出现这样的问题好几回了,一直找不到原因!谢谢大家帮忙找找!

网友A:
没保存?要不就CPU有问题了,

楼主:
谢谢你!我应该保存过了的啊!要没有保存,那还能用电枢电压反馈吗?并且我改的参数和另外一台一样的啊,为什么那一 台就从来不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网友B:
这个问题还真的没有碰过,你把参数复位试试看,在正常运行的情况下也就是启动的状态下配置调速器会变为有效?奇怪

网友C:
这可能你在修改之后保存了,当你断电后重启就会出现你所谓的怪现象。

网友C:
你应该将配置使能改为禁止后再保存

网友C:
而不是保存后再退出,

网友D:
谁代理欧陆的直流调速器

网友E:
没有遇到这样的怪问题,是不是主板CPU的问题呢?

网友F:
建敏老弟,CPU如果有问题还能开机吗?

楼主:
现在有一段时间没有再出现这样的报警故障了!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