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陆590/725电流环优化步骤?

楼主(2008-05-31):
各位大虾:

我是刚接触直流调速器的,很想知道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对调速器的电流环做优化?具体是怎么优化的,下面是我对欧陆590/725调速器的优化过程,不知道是对还是错,还想再请问大虾,新到的直流调速器,应该需要对那些参数进行设置,除了基本的马达参数和测速反馈,还有那些参数需要重新配置呢?具体是怎么配置?谢谢!

我的步骤是:
1,励磁先去掉
2。把电流环里面的自动调整设置为ON
3。把电机夹紧
4。把L/R切换到L模式
5。在操作面板上启动调速器
6。完成以后,保存参数
这样是不是对的啊??在我做完了以后,接触器会自动跳闸,可是在调速器的面板上不会显示自动调谐成功,也不显示失败,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说明书上说,当成功以后,会显示"successful"可为什么就不显示呢?谢谢!

网友A:
有吗?没有吧,成功没显示的吧,失败才有显示的,也不用做的这么复杂,做好后看下,电流环的数据只要不是很小或者很大就OK.

楼主:
具体的步骤是什么啊!还请你多多的指教!谢谢!

网友B:
不仅仅要设置电机的参数,如用在特殊的行业需特殊的组态。

网友C:
步骤是对,看看优化前后PID参数可有变化,再保存

网友D:
只要自动跳机并且没有报警,就是成功了,你可以看看电流环的参数有无变化。至于你说到的SUCCESFUL,这个好像都不会出现。

网友E(2008-07-08):
只要自动跳机并且没有报警,就是成功了,你说到的SUCCESFUL,这个好像都不会出现

网友F:
不会显示SUCCESFUL,只有失败才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