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陆590/725的故障!

楼主(2008-05-31):
故障现象是这样的:

由于工艺做完了一种产品后,需要更换品种,以前一直运行稳定的,就在生产新品种的时候,出现了电流和转速波动的现象,转速在5转左右,电流在70A左右波动,不管怎么更改测速反馈,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最后让设备这样不稳定的开了一天以后,竟然好了!真是奇怪了,可是当转换成另外一种产品的时候,故障又出现了!一直到现在都解决不了!还请各位大虾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2008-09-15):
触发线有无松动

网友B:
是不是机械设备磨损工艺上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触发线有无松动

很可能是这个问题,也有可能是可控硅软故障

网友D:
我估计还是机械上的问题,请参考

网友B:
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