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流较大疑问

楼主(2008-05-31):
有一恒转矩的负载,用37KW电机拖动.变频器调速.电机标称额定电流76A.带上负载后电流徘徊在80~90A之间,三相相对平衡.造成变频器经常保护动作.有时候会到100A.电机经常开到45HZ以上通风没有问题,但发热达到用手不能摸电机散热筋5秒.

用户投诉.更换了一个新电机后,电流恢复正常.

坏电机检回来检查.对地绝缘没问题.相间绝缘没问题.用手转动轴没发现问题.毫安档量三相剩磁发电电流基本相差不大.我想不到还要检查些什么.

曾经怀疑定子偏心和气隙大,但无法求证.

在这里请各位大师提点一二,帮帮我.

谢谢!谢谢!

hdihht@tom.com

网友A:
故障还有可能原因:

1.电动机绕组采用多根并绕或多路并联方式时,其中部分导线或支路有断线

2.电动机轴承损坏。转子与定子相摩擦

楼主:
谢谢.

第二可能我可以完全否定.因为已经检查过.

至于第一个原因可否有速成的方法检查呢?

网友B:
电机匝间短路不是一般方法能检测的,包括电桥测直流电阻。

网友C:
用电桥可以查出来吧!!

其次你有没有考虑转子的问题??

网友D:
以前该电机是否换过绕组?

楼主:
此电机底子比较黑.

先是烧过轴承(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然后是轴头断了换过转子.然后现在装上机就电流大.用了半年,上个月绕组到端子的线耳烧断了两个,接回继续用了半个月,用户不再用了.前面的情况我不太了解,都是听我同事说的.

现在的新电机装上去50多60安(他吗).电机的维修都是找原厂保修的.定子绕组应该没有换过.

网友E:
              电机在运行过程中出现发热的情况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1. 电机在缺相或三相电压不对称情况下运行,但缺相一般热继电器都会保护。

            2. 轴承损坏引起定转子轻微摩擦,俗称扫堂。

            3 .转子笼型铝条断裂,运行电流大。

            4. 电机绕组三相直流电阻不对称,大功率的电机测电阻时一般用高精度的电桥、小电流电阻测试仪。

           5 . 定、转子之间的气隙过大,运行时也会使电流增大。

           6.  楼主说换过转子,也有可能是转子的硅钢片跟定子的硅钢片不是同牌号或者相近的牌号,硅钢片性能参数相差太大。

          7.  电机的散热风扇损坏或者风扇跟轴跟转。

      以上只是我的遇见,有不对的地方忘老师们指出,大家讨论讨论。谢谢!

网友E:
      哦 ,对了电机绕组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用匝间耐压测试仪测试一下绕组的匝间耐压,看是否有击穿的地方。

网友F:
根据楼主描述的,可能原因是电机的三相阻值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G:
看一下个绕组的电阻是否一致。

网友H:
我想你应该直接接电源空载启动电机,用数字钳表看一下三相不平衡电流是多少

楼主(2008-07-27):
转子断条会引起电流增大吗?那如果转子没有鼠笼(全部断掉)剩下铁芯,那么电流会是多少?

鼠笼如果是铸出来的话在里面有气泡夹渣等缺陷外观不能看出来的。有测量的方法吗?

空载电流及有载电流应该都算平衡。差别应该不会导致发热的问题。

我现在准备拆开电机看看吧。

网友I:
根据楼主的描述,我认为这个电机问题有2点可能:1因为转子换过有可能不配套(包括气隙,定/转子槽数配合,转子硅钢片质量).2 定/转子硅钢片绝缘破坏,涡流加大引起三相电流增大                   另外 转子断条只会引起电流减小,起动时间延长,转差率增大,输出转矩降低

楼主:
转子是原厂给换的,不是其他杂牌厂店维修。估计尺寸、性能、规格不会搞错。

要是绝缘破坏的话,等于电机报废了。

断条的现象我想应该也是这样。但是没有想得这么彻底。

拆开电机看过定子中段有轻微擦痕,有与转子相对的异物。异物面积约3平方毫米估计是转子放在地面上的时候嵌进去的铁销。没有大影响。定子在轴伸一端有连续的40毫米(轴向)整周圆有明显的磨损。其他地方定子(还有转子)表面都涂有防锈漆。但对应的转子不存在相应的痕迹。估计是以前的那个转子留下的。磨损没有很深,用直尺靠过,看不到有不均匀的光隙,估计磨损小于5个丝。

绕组外观能看到的地方未见异常。

转子在轴伸端起四分之一的地方硅钢片有错槽,错槽距离有 表面铝体导条宽度的四分之三。但估计内部铝导体的面积很大,这点错槽不至于影响性能吧。转子扇叶部分有配重,而且配重也有防锈漆。

轴承上面还有一部分黄油是黄色的,大部分都黑色,旋转轻松,间隙不敏感。判断轴承正常。

疑问:轴承和定子同轴度怎么测。

网友D:
轴承和定子同轴度怎么测?

上车床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是不是卸下转子,把端盖装上.整个电机夹到卡盘上打表?

网友J:
对:芳季 关于

是不是卸下转子,把端盖装上.整个电机夹到卡盘上打表?

内容的回复:

我一般使用顶尖顶住中心孔,用百分表打转子外表面。

楼主:
TO:laoyu1970

现在我是说<轴承和定子同轴度怎么测。>
不是说转子有问题。更何况<转子扇叶部分有配重,而且配重也有防锈漆。 >这说明了出厂的时候已经做过动平衡。转子是没有问题的。开机也没有多少震动。

还是想请教一下 动力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