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5-31):
我有一个问题,请帮忙,怎样测量可控硅触发信号,怎样测量可控硅的好坏

网友A:
可控硅质量好坏的判别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

第一是三个PN结应完好;

第二是当阴极与阳极间电压反向连接时能够阻断,不导通;

第三是当控制极开路时,阳极与阴极间的电压正向连接时也不导通;

第四是给控制极加上正向电流,给阴极与阳极加正向电压时,可控硅应当导通,把控制极电流去掉,仍处于导通状态。

网友B:
简单的,拿个好的测量对比看看!

网友C:
呵呵,建仪楼主还是多实际测量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