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FacView与其它应用程序通讯?

楼主(2008-05-31):
大家好!我用C++Builder编了一个小程序,能够实现读取FacView的数据,实现机制是DDE协议,但是却不知道该如何实现FacView来读取这个程序里面的数据?

网友A(2008-07-03):
请问FacView的数据的DDE是如何设置的?

网友B(2008-10-21):
1、在SmartPro 之间实现不同程序的通信
一、FacView 作为DDE 服务器
明确FacView 作为DDE 服务器的三要素:
1、应用程序名:CITECT
2、主题名:VARIABLE

3、项名:标签变量名称
a) 在开始菜单中运行ddeshare.exe, 出现如下界面
b) 在共享菜单中选择DDE 共享
c) 点击添加共享按钮,输入下面的内容
d) 完成上面的设置后点击委托共享按钮,按如下设置

二、FacView 作为DDE 客户端
CITE CT作为远程客户与DDE 服务器进行通讯,从DDE服务器上读取数据的标
签需作如下设置:
(1) FacView 需要进行通讯设置,增加一个主板、一个端口和一个设备。
(2) 主板定义:
主板类型:空
地址:0
其他栏为空
(3) 端口定义:
主板:(2) 中主板名
其他栏为空
(4) I/O 设备定义:
I/O 设备地址:\\ DDE服务器的计算机名\NDDE$| 委托共享名
协议:DDEDRV
端口:(3) 中端口名
注:通讯设置中需包含10号站的端口和设备。
(5) 标签变量定义:
I/O设备名:通信设置中设备名
地址:填写DDE 服务器上的变量标签名。

杭州和利时工程有限公司应用开发部SmartPro 技术支持组
2、利用SmartPro 实现不同应用软件的数据通信
如:采用FIX32 进行监控,采用
SMARTPRO 后希望能够对所有的设备进行监控。为了节约成本,我们利用DDE
技术加以解决。
首先明确FIX 作为DDE 服务器,而SMARTPRO 作为客户机,现逐一介绍如
下:
一、设置FIX 作为DDE 服务器
a)、明确FIX 中的DDE 三要素:
应用程序名:DMDDE
主题名:DATA
项目名:NODE NAME:TAG NAME.FIELD
注:
1、NODE NAME 指FIX 设置的节点名称
如果作为远程服务器,则必须设置共享。设置方法如前所述
应用程序名:\\COMPUTER NAME\NDDE$
主题名:共享名
项目名:NODE NAME:TAG NAME.FIELD
b)、启动FIX 中的DDE 应用程序
在“开始“菜单中输入“C:\FIX32\DMDDE. EXE“(注意FIX 的安装路
径!), 从而启动DDE 服务器。
二、设置SmartPro 作为DDE 客户机
a)、主板定义:
主板类型:空
地址:0
其他栏为空
b)、端口定义:
主板:(2) 中主板名
其他栏为空

c)、I/O 设备定义:
I/O 设备地址:\\ DDE服务器的计算机名\NDDE$| 委托共享名
协议:DDEDRV
端口:(3) 中端口名
注:通讯设置中需包含10号站的端口和设备。
d)、标签变量定义:
I/O设备名:通信设置中设备名
地址:NODE NAME:TAG NAME.FIE LD。
注:1 、NODE NAME:FIX 中设置的节点名
2、TAG NAME:FIX 中数据库点名
3、FIELD:FIX 中数据库点的项名,实时值一般为CV 。

网友C(2008-11-20):
一定对hollysys系统很熟悉的啊。

有时间联系QQ:114539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