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支招!

楼主(2008-05-31):
vacon NXS 75kw 模块(skim271gd128d)及驱动板损坏,驱动板修好,模块用FF300R12KE3代,小电机一运行OK,负载运行10Hz以上报7故障(IGBT饱和跳闸),驱动用A316J,电机及电缆没问题。故障记录故障时电流250A之多。载频已调低到1KHz,水泵电机,加速时间没问题。请高手支招!skim271gd128d可参考skim400gd128d。谢了!

网友A:
炼钢转炉有这么一个故障现象:在炉后往出钢方向操作时,摇炉开关打在零位,但是炉子停不住,还是往出钢方向动作。同时变频器没报警现象。检查各个开关信号是好 的 。(在炉前操作又没这现象)请各路大师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B:
“摇炉开关打在零位,但是炉子停不住”

1、炉子停不住,说明没有制动;

2、变频器若设定制动,而没有制动,可能是制动中过压保护;

网友B:
炼钢转炉也用变频器???

网友C:
可能你变频器没有修好  保护部分那里有问题  还有  就是  西门康 IGBT    Vce  和FF300R12KE3  的Vce可能不一样哦

楼主:
eupec ff300r12ke3在Ic-300A Vge=15V Tj=25℃  时Vce(sat)=1.7v max=2.15

semikron skim400gd128d 在Ic-300A Vge=15V Tj=25℃ 时Vce(sat)=2.0v max=2.3

可见前者比后者还低,Vce不存在问题。

网友D:
同义5楼的意见eupec ff300r12ke3在Ic-300A Vge=15V Tj=25℃ 时Vce(sat)=1.7v max=2.15

semikron skim400gd128d 在Ic-300A Vge=15V Tj=25℃ 时Vce(sat)=2.0v max=2.3

可见前者比后者还低,Vce不存在问题。

楼主:
vacon NXS 75kw 机器已维修好。代换的模块其它参数有差异,调硬件电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