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300PID功能块FB41使用中的问题?

楼主(2008-05-31):
前两天在工作过程中见到了这样一个东东:一些温度和压力的数据采集和几个压力的自动调节。硬件上用300的模块将信号采过来,通过工控机中的MCGS进行显示和调节控制,对几个压力进行控制,输出到执行机构来调整。我的问题是程序设计者在300中共用了FB1---6调用了六次FB41,完成PID 控制。CPU 是315,工作正常。可问题是过十几个小时就会出现MCGS死机,请问这是CPU任务重引起的还是工控机的原因。315调用六次FB41能力能满足吗?

网友A:
我一般PID是在OB35中来1^做,调用十几个FB41也没问题的,CPU也是315-2DP.没用FB1------FB6.

网友B:
不是PLC的问题,可以去掉这些FB再尝试下是否死机。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C(2008-11-21):
怎样把过程变量传送给FB41做PID控制呢,FB41对应的DB里的变量怎样寻址,难道就按它里面默认地址寻址吗

网友D:
MCGS死机与PLC的FB41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E:
你把PID做到OB35块中,用6次肯定是没问题的。如果是死机,看一下程序吧。最好把你的程序贴出来。

网友F:
看看CPU里面的MESSAGE就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死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