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输出如何计算累计值

楼主(2008-05-31):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请大家帮忙。有一个两种液体精确配比的设备。想使用S7 CPU编程替代。原传感器输出的是一个高频信号。流量变化时,输出频率变化,输出电压也变化。因为普通PLC无法检测如此高频信号,使用一个模拟电压模块读取电压模拟量成功。但不知道如何用这个信号计算累计值用于配比计算。因为该信息只能指示当前的流量大小,而不能指示一个累计的总流量。

        后来查询流量传感器时看见一个产品输出4-20MA信号。配该厂仪表可以显示瞬时、累计流量。证明模拟量也可以用于计算累计值。因此,请教各位,如何设计这样的程序,用s7 300/400.

       我想是否测出流量与输出的函数,然后对时间积分,这不就是累计的流量吗。但如何确定函数关系,还有如何积分?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设瞬时流量为X(t/h),累计流量为Y(t),在OB32里编程,Y=X/3600+Y

网友B:
1楼说的可能行,没试过。OB32的中断时间是100m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