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OB100中编写程序,在启动时将DB块中的数据全部清零

楼主(2008-05-31):
如何在OB100中编写程序,在启动时将DB块中的数据全部清零

编写程序用了大量的DB块(包括共享和背景DB),在PLC运行中以外掉电时DB块中的数据保持,在PLC重新上电时,程序仍按掉电前DB块中数据的状态值运行,导致系统运行混乱,并且具有一定的危险。本人希望在DB100中编写一段程序,实现PLC启动时将所有DB块中的数据清零,包括位和字、实数之类的。本人考虑过用CLR位清零指令,无奈程序量太大,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谢谢大家了,小弟学习中。

网友A:
用传送指令将0传送到字节,字,双字中就OK。

网友B:
只要将不想保持的DB块设置成“不保持”就可以了,PLC就不会保持它的数据,启动后是初值

网友C:
DB块还有这个功能啊?我也正为这个问题想办法呢,哈哈 太谢谢了!

网友D:
当CPU进行一次冷启动后,才会将所设置的DB块中的数据"不保持",而楼主所说的在PLC重新上电的过程实际是暖启动呀,除非更改CPU属性.

网友E:
如果是300系列的PLC,那麽就無法更改DB塊的屬性,請在使用FC編寫一個對DB清零的程式,方法很簡單,使用STL進行間接尋址,加上循環,重復給DB填寫0,而將DB的長度作爲循環次數。在OB100中調用該FC就可以了。

以上!

网友F:
楼上的方法不错哈!!!!

网友G:
不错,的确是个好办法!

网友H:
yuanle,高手.正解!!!!

网友I:
按照5楼的方法做吧,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C:
这样啊,真是太好了,我晓得了!

网友J:
真是太好了,我晓得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300系列的PLC,那麽就無法更改DB塊的屬性,請在使用FC編寫一個對DB清零的程式,方法很簡單,使用STL進行間接尋址,加上循環,重復給DB填寫0,而將DB的長度作爲循環次數。在OB100中調用該FC就可以了。以上

这个方法看似有道理,但DB的数据一般来说不是清零,而是要初始化,不一定都是零。而且我特别理解不了的就是为什么要清除DB中保留的数据啊?S7设计DB就是想让CPU在热启动后能将之前的一些数据进行保留,而你又非得清除它,实在难以理解。要想完成你说的功能其实很简单,你何必用DB啊?!! 直接使用 M 不就好了吗?

网友L(2012-04-23):
求高手指教如何打开ob100,新手请教

网友M:
呵呵呵, 还是对 300 的PLC 不熟悉,  熟悉了就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