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222和屏通讯怪问题!

楼主(2008-05-31):
西门子S7-200/CPU222 怎么和MD204L联不上?可换了个PLC 224就可以了,PLC是新的,是不是通讯口变了?线是照着屏上说明做的485.以前也用过没问题,这次不知是什么原因,通不上,换了2个屏也不行,没法最后换了个224就可以了,不知是什么原因?屏上设置是:直接选西门子这一PLC;PLC上没有做任何设置.以前都是这么做可以,怎么这次就不行了,PLC是新的是不是通讯口定义变了!

网友A:
是200CN的PLC 吧

你把5脚(GND)连接上试试

楼主:
怎么现在工控论谈上传个图片还要申请什么VIP,我提交好多次了还没申请上!

楼主:
都连了还是不行!又遇到过的吗?

网友B:
可以连接的

你注意下你的文本软件版本

QQ 596716790

联系 交流

网友C:
加终端电阻了吗?或者偏置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