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Citect能否用串口与多个单片机直接通讯?【急】

楼主(2008-05-31):
想用Citect做一个上位机界面,采集和记录一些来自单片机的数据。不知道是否可行?

1。思路一是单片机采用标准Modbus协议。

2。思路二是采用自由协议,通过citect的串口控制函数实现类似VB中MSCom的功能。

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
完全可以

QQ:314483554

网友B:
可以。1楼的回答正确

网友C:
1.2楼都正确,用COMOPEN等函数

网友D(2011-10-13):
关键是CICODE函数,该在哪里设定循环执行间隔呢,读数据需要循环或定时读取,CITECT只能用事件驱动,时间间隔最小是2秒,00:00:02,这样就有可能满足不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