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5-31):
变频控制11KW的电机,运行到37HZ时250A漏电开关跳闸,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呵呵,请楼主把当时状况再说细点。

网友B:
因为变频本来就有漏电电流的,所以你在选取漏电开关时,一定要选取反应迟钝一点的,还有你说的是变频在运行37HZ就跳,在其它的任何频率下都不会跳的的吗,还是大于37就跳.

网友C:
如过变频没坏的话,那是你选的漏电保护器型号不对

网友D:
选变频器,专用型的可以了.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E:
如过变频没坏的话,那就是漏电保护器没有选对.

楼主:
对:蓝天月亮 关于

因为变频本来就有漏电电流的,所以你在选取漏电开关时,一定要选取反应迟钝一点的,还有你说的是变频在运行37HZ就跳,在其它的任何频率下都不会跳的的吗,还是大于37就跳.

内容的回复:
有时到37HZ跳,后来确定为电机有轻微漏电,它低速时小电流不跳,到高速了大电流就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