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全栅的接线问题

楼主(2008-06-01):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仪表柜内安全栅的安全区和危险区的接线是否可以走同一个走线槽,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应该分开走.

网友B:
还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在一个柜内问题不是很大吧!

楼主:
就是安全栅的进线和出线同走在一个走线槽内的情况

楼主(2008-09-20):
个人认为还是分开走的好点

网友C:
可以,安全栅就是限制能量、隔离的作用,危险侧已经被限制了能量,混在一起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网友D:
可以走在一起的,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E:
本安的东西不是太懂 学习中。我建议象这样的问题通常会有些规范之类的东西  不如自己去先查了看看 再说

网友D:
可以走在一起的,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F:
安全栅没用过,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呀?

?

网友G(2008-10-21):
不能走同一个线槽,否则的话起不到安全的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