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6SE70变频器,如何用一个输入信号实现电机的正反转

楼主(2008-06-01):
6SE70变频器,电机的正反转要求用一个输入信号来实现,如何设置参数?

网友A:
用正负1~5v输入,变频器作适当设置

网友B:
你可以在控制端子接上一个,然后设置那个端子的(控制字1)“第几个位我要看资料才知道”开关量参数,从开关量表里看是那个,我不看资料不知道是哪个。我说的是6SE70的哦,其实其他型号大同小异啦

网友C:
控制字里面有详细地介绍,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