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清心英威腾

楼主(2008-06-01):
一台11KW的英威腾CHF变频器模块坏了,换后可运行,有输出频率显示,但模块的输入无脉冲电压,模块的输出也无电压,查到电流检测上一贴片8A J2明显烧坏,请教清心:这个贴片是什么元件?是否这路检测出故障就导致CPU封锁了脉冲?谢谢!

网友A:
应该是CPU封锁了脉冲或是反向器遭封锁!问题解决报一下情况!

楼主:
这个标有8A的小贴片问过英威腾了是5V稳压,与这对应的A7840也坏了,换了以后机器就有输出了.

网友A:
谢谢!CPU没有诊断报告是一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