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房全厂2000A 总空开跳闸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08-06-01):
昨天我们厂配电房全厂2000A 总空开跳闸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公司两台1250KVA变压器 + 铜排 + 2000A断路器3个 + 电容补偿柜 + 各分柜刀闸 + 三极400A空开多个。平常最大使用1000A,一般都在700多,功率补偿通常都开在 1到滞后 0.9之间;
变压器运行在第二档位,也就是10000V档。前段时间测量的电压数据是378 V ,因有锅炉两台大功率电机启动冲击电流,所以有12V左右的电压降。 实际上是365-378。变化频率在5分钟降一次。到各设备减去电缆本身有7-8伏的电压降,实际在356-371。
   昨天我正在办公室用着电脑,突然断电,电话联系确认没有停电,然后马上带上工具奔赴配电房: 电柜上变压器输出指示亮着,总开跳了。
  把功率补偿挡位开到很小,然后就准备合闸。因为想到公司90%设备断电后都会自动停机,通电启动的设备少之又少,且都是小功率的,所以就没有去断开负荷。
  按储能——合闸——“啪”吓我一跳,又跳了。
        一想,完了,出问题了。首先想到的就是有短路。 然后就逐个逐个排查:
1、先把所有柜门打开,检查铜排有无明显放电痕迹,因为怕有老鼠跑到铜排上面去。检查结果没有;
2、把配电房各分柜刀闸断开,然后把刀闸下级各空开断开,再到厂区各用电设备处断开闸刀;
3、合总闸:储能——合闸, OK 电压升高了,410V。
4、再合电房各分柜刀闸,OK
5、检查每个刀闸下面铜排电压,410。合刀闸下面各路电缆的400空开。OK
6、然后到厂区各设备现场,一个一个的。先检查电压,再合闸。OK
全厂恢复供电。总共耗时 1小时5分。弄得我一身汗。
            有几个问题:
1、第一次跳闸的原因? 有确认外面高压没有问题。难道说是电压太低引起?
2、有少许负荷,负荷不大的情况下, 应该不算带负荷启动。第一次合闸合不上去的原因?
3、原先带上负载电压378V,就这样折腾一次,电压升高了将近20V。
     现在配电房,电压空载情况下410V,带上负载402V,到各用电设备394。想知道电压升高的原因?

网友A:
1.根据我以往的经验总负荷开关跳闸和失压保护有很大关系

2.一般合总负荷开关需要断开全部负载才合的估计是瞬间过流保护起作用了(具体请这方面的老师解答)

3.电压问题首先你得确认变压器的二次电压是多少?由于厂区大供电支路很长压降也很明显的

网友B:
呵呵,1   楼主讲一下两台变压器的运行方式;2000A断路器3个是不是有两个是两台变压器的低压出线开关,一台是母联吗?3个断路器都跳了吗?断路器有没用失压保护?变压器高压侧没跳吗?

2  第一次合闸合不上去的原因不应是过流;

3   恢复供电后,变压器一次侧电压有无变化;另功率补偿与平时电流有无大的不同?

网友C:
其实第一次合不上去后,你没有必要去把分开关打下,如果你以后见多后,就会合多一两次后真的打不上去才会去把分开关打下来,如果你认为是电压过低还电流过流的话你可以去高压柜那里查一下瞬间最大电流或电压是多大,并且有一个时间记录的,(不过我不知道你们那里的高压柜有没有装有这个仪器,现在的都装有)

网友D:
学习了。楼主真是细心人。

楼主:
   没想到这里的学问还多着呢。

三个2000A断路器,两个是连接变压器断路器,一个是并联柜断路器。

TO:求专          目前运行方式:

  1、 只用一台变压器,另外一台报停。并联柜断路器始终闭合。  报停的一台就不说了,肯定是始终断开,跳的就是使用中的这个~。

  2、 功率补偿昨天到今天我一直在观察,无明显变化。

  3、变压器一次侧我想过去,不可能因跳闸一次就有变化了,我不理解。

 另,高压PT柜有三个高压保险丝已经断了,影响应该不是很大,目前还没有更换,危险哇~   准备找电业局的来换,呵。

TO:勇哥

      可能我的想法有错吧,小部分负荷也是负荷,呵呵           目前变压器的二次侧是401v,加上厂区电缆(大部分在160米)阻性压降,到设备就降了7 ---8 伏。脱跳之前两天是378V。这是有带负载的情况。

          因是做生产设备(针织印染)电气维护的,对于高压电力方面的了解少之又少,还要加强学习吖。。

网友B:
“变压器一次侧我想过去,不可能因跳闸一次就有变化了,我不理解。”--------呵呵,是问你高压系统电压有没有变化;另高压侧开关跳了吗?

 “   高压PT柜有三个高压保险丝已经断了”----------看来你的高压系统有问题啊。

网友E:
楼主的情况说的不够清楚.

网友F:
''高压PT柜有三个高压保险丝已经断了,影响应该不是很大,目前还没有更换'',估计高压互感器坏了,感快找电业局的来换,那是计量用的,你的公司估计要被电业局骂了不及时通报.顺便想问一下可以吗?,你那电工薪资有多米?

网友F:
一般的高压配电室都有个PT柜,高压PT柜是安装互感器,供保护及计量仪表,也可以通过电压互感器为操作系统提供工作电源。

网友F:
去电业局培训一本高压操作证,才能操作高压.我们这约800大洋,

网友G:
我以前在饲料厂时,由于电流过大常导致高压开关跳闸!低压总开关一般是在短路高电流才跳闸!

楼主:
TO:519003636

           PT柜的事情,我以经通知供电局了,他们也有人过来看,但说没时间就没有更换,影响应该不是很大。

 我这里工资才三千,寒糁吖~~~~  呵,不过我也才入行一年半。呵呵。以前是搞电子的。嘿

            原因基本上找到了,是通往油锅炉一条150平方电缆出了问题,引风55KW,油泵75KW。

在昨天早上5点,电缆炸了,在距离油锅炉10米处整个电缆四条线烧断掉,还好是在地下,有沙子埋着。

估计上次跳闸的原因就是这个引起,刚开始两条相线可能是烧了一下,没断,皮已经裂了,又继续工作,只是有漏电。

此情况下过了一天,在昨天早上就全炸了。。。。。。。 害我接电缆花了好几个小时。

网友H:
楼主辛苦了...我公司最近也两台500kva变压器..(原来一台)..也用了高压柜.pt柜..以后多学习.....(qq号;782585027)

网友I:
工作电源:为了省钱通过电压互感器为操作系统提供

                  一般来说是通过直流屏

                 三万五千伏是通过站变提供电源

网友F:
给我来一份德国科比KEB F4-F系列 通用型变频器中文资料好吗?我爱收集资料,先谢了!519003636@qq.com,以后多交流!

网友J:
问个小问题:为什么楼主在没有确认第一次跳闸的原因就合闸呢?

网友K:
  因为前几天外面10KV高压电网时常出问题,过几个小时脱跳一次,然后又正常了,供电局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不只是我一个厂,周围几个厂都一样。

所以并没有考虑太多,呵呵

网友L:
我们公司如果有碰到不确定原因的跳闸就在记录本上写:电网波动。

网友M:
在跳闸前有没有电压突然降低的现象,也就是照明突然暗一下或是什么的

网友N:
1台1250KVA变压器平常最大使用1000A  是不是有点低  变贴不合算

网友O:
这个问题说法就多了哦,

1,总开关出了问题.

2,过流了.

3,失压等等.

网友P:
楼主真细心!!!!!!!!!!!!!11

网友Q:
学习了。楼主真是细心人

网友R(2008-07-01):
楼主是哪里人?我是浙江萧山的,也是在一家印染单位做电工,QQ:403381269

网友K:
         福建长乐~       多交流!

 yanggj_@126.com          Q: 289980877

注: 闲人勿扰~

网友S:
电容补偿是不是自动补偿?如果是的话,检查一下电容的补偿反应时间,减小补偿时间.

网友T:
没病不死人呀,不会总闸质量不行呀

网友U(2012-02-26):
巧呀,上星期我公司600kva变压器低压侧正泰的万能智能型断路主开关在早上8:00多跳闸,本人处理操作遇到的情况和版主非常相似。也是考虑停电后,一些主要负荷,像空调、除尘风机等主要负载都停机了,所以我只停了电容柜后重合闸,竟然没有成功,后逐路断开并检查了分开关柜,然后再合闸才合上,后合上电容柜。检查三相电压,线电压均在410左右。

我判断主要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1,高压失压,问个供电局,说没有切换过。

                                                                 2,负载问题,线路老化短路接地或低压侧开关负载等问题造成瞬间电流过大等。

                                                                 3,开关性能不良, 脱钩器线圈匝间短路、灵敏度过高等问题造成。4年前我曾经处理过分配电间主智能短路器无故频繁跳闸问题。最终判断是断路器问题,常开的,更换后Ok。

网友V:
难道LZ的1250KVA变压器没有自动调压压降有这么大,而且还是老式断路器跳闸都不显示故障。电缆压降也太大了点吧,比较危险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