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国家标准总汇

楼主(2008-06-01):
1 SD 252-1988; 全国地方小型火力发电厂电气运行规程(发电机、变压器部分); 1988-7-1 原文索取

2 DL/T 671-1999; 微机发电机变压器组保护装置通用技术条件; CSIC-DL; 1999-10-1 原文索取

3 GBJ 148-1990;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力变压器、油浸电抗器、互感器施工及验收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1991-10-1 原文索取

4 GB/T 9632.1-2002; 通信用电感器和变压器磁心测量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2-12-1 原文索取

5 GB/T 8554-1998; 电子和通信设备用变压器和电感器测量方法及试验程序;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1999-7-1 原文索取

6 GB/T 7595-2000; 运行中变压器油质量标准; SBTS; 2000-12-1 原文索取

7 GB/T 7252-2001; 变压器油中溶解气体分析和判断导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2-4-1 原文索取

8 GB/T 6451-1999; 三相油浸式电力变压器技术参数和要求; SBTS; 2000-5-1 原文索取

9 GB/T 3859.3-1993; 半导体变流器 变压器和电抗器; 国家技术监督局; 1994-9-1 原文索取

10 GB/T 2900.39-1994; 电工术语 电机、变压器专用设备; 国家技术监督局; 1994-12-1 原文索取

11 GB/T 2900.15-1997; 电工术语 变压器、互感器、调压器和电抗器; SBTS; 1998-5-1 原文索取

12 GB/T 20838-2007; 高压直流输电用油浸式换流变压器技术参数和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8-1 原文索取

13 GB/T 19262-2003; 微机变压器保护装置通用技术要求;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4-1-1 原文索取

14 GB/T 18909-2002; 按能力批准评定质量的电子设备用高频电感器和中频变压器分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3-5-1 原文索取

15 GB/T 18813-2002; 变压器铜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3-3-1 原文索取

16 GB/T 18495-2001; 电阻焊——与焊钳一体式的变压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2-6-1 原文索取

17 GB/T 18494.2-2007; 变流变压器 第2部分:高压直流输电用换流变压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8-1 原文索取

18 GB/T 18494.1-2001; 变流变压器第1部分:工业用变流变压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2-6-1 原文索取

19 GB/T 17468-1998; 电力变压器选用导则; SBTS; 1999-9-1 原文索取

20 GB/T 17211-1998; 干式电力变压器负载导则; SBTS; 1998-10-1 原文索取

21 GB/T 16274-1996; 油浸式电力变压器技术参数和要求 500KV级; SBTS; 1996-12-1 原文索取

22 GB/T 15290-1994; 电子设备用电源变压器和滤波扼流圈总技术条件; 国家技术监督局; 1995-7-1 原文索取

23 GB/T 15184-1994; 按能力批准评定质量的电子设备用开关电源变压器分规范; 国家技术监督局; 1995-3-1 原文索取

24 GB/T 15183-1994; 按能力批准评定质量的电子设备用电源变压器分规范; 国家技术监督局; 1995-3-1 原文索取

25 GB/T 14860-1993; 通信和电子设备用变压器和电感器总规范; 国家技术监督局; 1994-9-1 原文索取

26 GB/T 14542-2005; 运行变压器油维护管理导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5-12-1 原文索取

27 GB/T 14542-1993; 运行中变压器油维护管理导则; 国家技术监督局; 1994-5-1 原文索取

28 GB/T 14006-1992; 通信和电子设备用变压器和电感器外形尺寸第一部分:采用YEI-1铁心片的变压器和电感器; 国家技术监督局; 1993-8-1 原文索取

29 GB/T 14006.3-1997; 通信和电子设备用变压器和电感器外形尺寸第3部分:使用YUI-1系列铁心片的变压器和电感器; 国家技术监督局; 1998-9-1 原文索取

30 GB/T 14006.2-1997; 通信和电子设备用变压器和电感器外形尺寸第2部分:采用YEx-2系列铁心片印制板安装式变压器和电感器; 国家技术监督局; 1998-9-1 原文索取

31 GB/T 13499-2002; 电力变压器应用导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3-3-1 原文索取

32 GB/T 13499-1992; 电力变压器应用导则; SBTS; 1993-3-1 原文索取

33 GB/T 13462-1992; 工矿企业电力变压器经济运行导则; SBTS; 1992-12-1 原文索取

34 GB/T 1094.4-2005; 电力变压器 第4部分:电力变压器和电抗器的雷电冲击和操作冲击试验导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6-4-1 原文索取

35 GB/T 1094.10-2003; 电力变压器 第10部分: 声级测定;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3-12-1 原文索取

36 GB/T 10228-1997; 干式电力变压器技术参数和要求; SBTS; 1998-5-1 原文索取

37 GB 7602-1987; 运行中汽轮机油、变压器油T501抗氧化剂含量测定法 (分光光度法); SBTS; 1988-1-1 原文索取

38 GB 7601-1987; 运行中变压器油水分测定法(气相色谱法); SBTS; 1988-1-1 原文索取

39 GB 7600-1987; 运行中变压器油水分含量测定法(库仑法); SBTS; 1988-1-1 原文索取

40 GB 7599-1987; 运行中变压器油、汽轮机油酸值测定法(BTB法); SBTS; 1988-1-1 原文索取

楼主:
41 GB 7598-1987; 运行中变压器油、汽轮机油水溶性酸测定法(比色法); 国家标准局; 1988-1-1 原文索取

42 GB 7597-1987; 电力用油(变压器油、汽轮机油)取样方法; SBTS; 1988-1-1 原文索取

43 GB 7449-1987; 电力变压器和电抗器的雷电冲击和操作冲击试验导则; SBTS; 1987-10-1 原文索取

44 GB 7328-1987; 变压器和电抗器的声级测定; 国家标准局; 1987-10-1 原文索取

45 GB 7252-1987; 变压器油中溶解气体分析和判断导则; 国家标准局; 1987-10-1 原文索取

46 GB 7000.6-1996; 内装变压器的钨丝灯灯具的安全要求; SBTS; 1997-7-1 原文索取

47 GB 6450-1986; 干式电力变压器; 国家标准局; 1987-5-1 原文索取

48 GB 5273-1985; 变压器、高压电器和套管的接线端子; 国家标准局; 1986-4-1 原文索取

49 GB 3969-1983; 35kV及以下变压器瓷套; 国家技术监督局; 1987-10-1 原文索取

50 GB 2536-1990; 变压器油; SBTS; 1991-11-1 原文索取

51 GB 20052-2006; 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6-7-1 原文索取

52 GB 19213-2003; 小型弧焊变压器安全要求;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验疫总局; 2004-2-1 原文索取

53 GB 19212.8-2006; 电力变压器 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8部分:玩具用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3-1 原文索取

54 GB 19212.7-2006; 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7部分:一般用途安全隔离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3-1 原文索取

55 GB 19212.6-2006; 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6部分:剃须刀用变压器和剃须刀用电源装置的特殊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3-1 原文索取

56 GB 19212.5-2006; 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5部分:一般用途隔离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3-1 原文索取

57 GB 19212.4-2005; 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第4部分:燃气和燃油燃烧器点火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6-8-1 原文索取

58 GB 19212.3-2006; 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3部分:控制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3-1 原文索取

59 GB 19212.24-2005; 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24部分:建筑工地用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6-8-1 原文索取

60 GB 19212.2-2006; 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2部分:一般用途分离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3-1 原文索取

楼主:
61 GB 19212.18-2006; 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18部分:开关型电源用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3-1 原文索取

62 GB 19212.16-2005; 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16部分:医疗场所供电用隔离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6-8-1 原文索取

63 GB 19212.13-2005; 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13部分:恒压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6-8-1 原文索取

64 GB 19212.1-2003; 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1部分: 通用要求和试验;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4-2-1 原文索取

65 GB 19149-2003; 空载输出电压超过1000V的管形放电灯用变压器(霓虹灯变压器)一般要求和安全要求;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4-1-1 原文索取

66 GB 13028-1991; 隔离变压器和安全隔离变压器技术要求; SBTS; 1992-4-1 原文索取

67 GB 13027-1991; 油纸电容式变压器套管型式和尺寸; 国家技术监督局; 1992-4-1 原文索取

68 GB 1094.5-2003; 电力变压器 第5部分: 承受短路的能力;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4-1-1 原文索取

69 GB 1094.5-1985; 电力变压器 第五部分 承受短路的能力; 1986-7-1 原文索取

70 GB 1094.4-1985; 电力变压器 第四部分 分接和联结方法; 国家标准局; 1986-7-1 原文索取

71 GB 1094.3-2003; 电力变压器 第3部分: 绝缘水平、绝缘试验和外绝缘空气间隙;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4-1-1 原文索取

72 GB 1094.3-1985; 电力变压器 第三部分 绝缘水平和绝缘试验和外绝缘空气间隙; 1986-7-1 原文索取

73 GB 1094.2-1996; 电力变压器 第2部分 温升; SBTS; 1996-12-1 原文索取

74 GB 1094.1-1996; 电力变压器 第1部分 总则; SBTS; 1996-12-1 原文索取

75 GB 10404-1989; 多极和双通道旋转变压器通用技术条件; 1989-9-1 原文索取

76 GB 10241-1988; 旋转变压器通用技术条件; 1989-7-1 原文索取

77 GB 10237-1988; 电力变压器 绝缘水平和绝缘试验外绝缘的空气间隙; SBTS; 1990-1-1 原文索取

78 GB 10235-2000; 弧焊变压器防触电装置; SBTS; 2000-8-1 原文索取

79 TB/T 3028-2002; BE系列扼流变压器技术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 2002-7-1 原文索取

80 TB/T 2522-1995; 电力机车主变压器装车后的温升试验方法; CSIC-TB; 1996-7-1 原文索取

81 TB/T 1680-1997; 牵引变压器和电抗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 1998-4-1 原文索取

82 SN/T 1179-2003; 出口电力变压器检验规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3-9-1 原文索取

83 SN/T 0811-1999; 出口家用和类似用途变压器检验规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2000-5-1 原文索取

84 SN/T 0811.1-2005; 进出口电源变压器、供电单元和类似装置检验规程 第1部分:通用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5-12-1 原文索取

85 SJ/Z 9127-1987; 音响、收音和电视设备用变压器和电动机变压器; CSIC-SJ 原文索取

86 SJ/Z 2922-1988; 电子设备用变压器、阻流圈噪声抑制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工业部; 1988-10-1 原文索取

87 SJ/Z 2921-1988; 开关电源变压器计算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工业部; 1988-10-1 原文索取

88 SJ/Z 2603-1985; 单相变压器和阻流圈用XCD型C型铁芯结构配件图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工业部; 1986-5-1 原文索取

89 SJ/Z 2556-1984; GE、GEB型铁心单相50Hz电源变压器典型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工业部; 1985-10-1 原文索取

90 SJ/Z 2165-1982; 单相C型铁芯电源变压器和滤波阻流圈典型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工业部; 1983-1-1 原文索取

91 SJ/Z 1850-1981; 中小功率音频变压器设计; CSIC-SJ 原文索取

92 SJ/Z 1763-1981; 50Hz三相E形铁心电源变压器典型计算; CSIC-SJ; 1981-10-1 原文索取

93 SJ/Z 1762-1981; 单相50HzC型铁芯电源变压器和滤波阻流圈典型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机械工业部; 1981-10-1 原文索取

94 SJ/Z 1758-1981; 400Hz三相E形铁心电源变压器典型计算; CSIC-SJ; 1981-10-1 原文索取

95 SJ/T 9559.2-1993; 微特电机质量分等标准 旋转变压器; CSIC-SJ; 1994-1-1 原文索取

96 SJ/T 9553.6-1993; 黑白电视广播接收机用电源变压器 质量分等标准; CSIC-SJ; 1994-1-1 原文索取

97 SJ/T 9553.5-1993; 彩色电视广播接收机用行推动变压器 质量分等标准; CSIC-SJ; 1994-1-1 原文索取

98 SJ/T 9553.4-1993; 彩色电视广播接收机用枕形校正变压器 质量分等标准; CSIC-SJ; 1994-1-1 原文索取

99 SJ/T 9553.3-1993; 彩色电视广播接收机用音频输出变压器 质量分等标准; CSIC-SJ; 1994-1-1 原文索取

100 SJ/T 9553.2-1993; 彩色电视广播接收机用开关电源变压器 质量分等标准; CSIC-SJ; 1994-1-1 原文索取

楼主:
101 SJ/T 9504-1993; 彩色电视接收机用回扫变压器产品质量分等标准; CSIC-SJ; 1993-7-1 原文索取

102 SJ/T 9072.3-1997; 变压器和电感器磁芯制造厂产品目录中有关铁氧体材料资料的导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工业部; 1998-1-1 原文索取

103 SJ/T 31402-1994; 变压器完好要求和检查评定方法; CSIC-SJ; 1994-6-1 原文索取

104 SJ/T 11245-2001; 单相R型铁心电源变压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 2002-5-1 原文索取

105 SJ/T 11244-2001; 单相R型变压器用铁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 2002-5-1 原文索取

106 SJ/T 11208-1999; 电感器和变压器用磁性氧化物EP磁芯及其附件的尺寸;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 1999-12-1 原文索取

107 SJ/T 11132-1997; 微波炉用电源变压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工业部; 1998-1-1 原文索取

108 SJ/T 10685-1995; 半导体调幅广播收音机用中频变压器及振荡线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工业部; 1996-1-1 原文索取

109 SJ/T 10616-1995; 按能力批准程序评定质量的电子设备用脉冲变压器分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工业部; 1995-10-1 原文索取

110 SJ/T 10615-1995; 按能力批准程序评定质量的电子设备用信号变压器分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工业部; 1995-10-1 原文索取

111 SJ/T 10290-1991; 半导体调频广播接收机用内附电容式中频变压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工业部; 1992-1-1 原文索取

112 SJ/T 10285-1991; 彩色广播电视接收机用回扫变压器外形尺寸及功能端;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电子工业部; 1991-12-1 原文索取

113 SJ/T 10280-1991; 用于可调电感器和变压器中磁性氧化物磁芯的调节器空白详细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电子工业部; 1992-1-1 原文索取

114 SJ/T 10279-1991; 用于可调电感器和变压器中磁性氧化物磁芯的调节器分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电子工业部; 1992-1-1 原文索取

115 SJ/T 10139-1991; 半导体调频广播接收机用中频变压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电子工业部; 1991-7-1 原文索取

116 SJ/T 10005-1991; BCC型音频输出变压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电子工业部; 1991-7-1 原文索取

117 SJ/T 10004-1991; BCK型开关电源变压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电子工业部; 1991-7-1 原文索取

118 SJ/T 10003-1991; TDA型电源变压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电子工业部; 1991-7-1 原文索取

119 SJ 99-1987; 变压器和扼流圈用铁心片及铁心叠厚系列;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工业部; 1987-10-1 原文索取

120 SJ 97-1965; 变压器和阻流圈用小型铁心片; CSIC-SJ; 1965-2-20 原文索取
121 SJ 933-1975; 半导体管调幅广播收音机用输出输入变压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机械工业部; 1976-1-1 原文索取

122 SJ 52143/2-1998; J110XBSW3641型无刷双通道旋变变压器详细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工业部; 1998-5-1 原文索取

123 SJ 51661/1-1999; TI型小型封闭式变压器详细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 1999-12-1 原文索取

124 SJ 50929/1-1995; J36XZ1010型正余弦旋转变压器详细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工业部; 1995-12-1 原文索取

125 SJ 50788/2-1999; J20ZKB44C型控制式自整角变压器详细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 1999-12-1 原文索取

126 SJ 2947-1988; 彩色电视广播接收机用内附电容式中频变压器; 1988-10-1 原文索取

127 SJ 2946-1988; 彩色电视广播接收机用中频变压器及可调线圈; 1988-10-1 原文索取

128 SJ 2919-1988; 彩色电视广播接收机用音频输出变压器总技术条件; 1988-10-1 原文索取

129 SJ 2918-1988; 彩色电视广播接收机用行推动变压器总技术条件; 1988-10-1 原文索取

130 SJ 2917-1988; 彩色电视广播接收机用枕形校正变压器总技术条件; 1988-10-1 原文索取

131 SJ 2916-1988; 彩色电视广播接收机用开关电源变压器总技术条件; 1988-10-1 原文索取

132 SJ 2605-1985; 电子设备用稳压变压器总技术条件; 电子工业部; 1986-7-1 原文索取

133 SJ 2588-1985; BSH(12 13 14)—1L型、BSH(12 13 14)—2L型一体化回扫变压器; 电子工业部; 1985-12-1 原文索取

134 SJ 2587-1985; 黑白广播电视接收机用一体化回扫变压器总技术条件; 电子工业部; 1985-12-1 原文索取

135 SJ 2533-1984; 雷达用高压和大功率脉冲变压器通用技术条件(暂行); 电子工业部; 1985-7-1 原文索取

136 SJ 2488-1984; 电子设备用变压器、阻流圈和铁芯噪声测试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工业部; 1985-1-1 原文索取

137 SJ 2073-1982; 半导体管收音机中频变压器及振荡线圈磁芯;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机械工业部; 1982-7-1 原文索取

138 SJ 2072-1982; 半导体管电视机中频变压器及收音机短波振荡线圈磁芯;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机械工业部; 1982-7-1 原文索取

139 SJ 20473-1994; 电子变压器和电感器可靠性保证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工业部; 1994-12-1 原文索取

140 SJ 20472-1994; TF18-01型回扫变压器详细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工业部; 1994-12-1 原文索取

楼主:
141 SJ 20335-1993; J28XFW2081A型无接触旋转变压器详细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工业部; 1993-7-1 原文索取

142 SJ 1761-1981; 单相变压器用BCD型C形铁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机械工业部; 1981-10-1 原文索取

143 SJ 1760-1981; 单相变压器用BOD型环形铁芯(暂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机械工业部; 1981-10-1 原文索取

144 SJ 1619-1980; 半导体管电视广播接收机用中频变压器及可调线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机械工业部; 1981-7-1 原文索取

145 SJ 1263-1977; 单相变压器用XED、XCD型C形铁心; CSIC-SJ; 1978-6-1 原文索取

146 SH/T 0295-1992; 变压器油氧化初期挥发性水溶性酸测定法; CSIC-SH; 1992-5-20 原文索取

147 SH/T 0206-1992; 变压器油氧化安定性测定法; CSIC-SH; 1992-5-20 原文索取

148 SH 0040-1991; 超高压变压器油; CSIC-SH; 1992-7-1 原文索取

149 SD 326-1989; 进口220~500 kV电力变压器技术规范; 1989-10-1 原文索取

150 QJ 769-1982; BSD型变压器、阻流圈形式和尺寸; 航天工业部; 1983-1-1 原文索取

151 QJ 768-1982; C型变压器、阻流圈形式和尺寸; 航天工业部; 1983-1-1 原文索取

152 QJ 767-1982; OD型变压器、阻流圈形式和尺寸; 航天工业部; 1983-1-1 原文索取

153 QJ 766-1982; E、XE(Ⅺ)型变压器、阻流圈形式和尺寸; 航天工业部; 1983-1-1 原文索取

154 QJ 765-1982; 低频变压器和阻流圈技术条件; 航天工业部; 1983-1-1 原文索取

155 QJ 764-1982; 小功率电源变压器和滤波阻流圈技术条件; 航天工业部; 1983-1-1 原文索取

156 QB/T 3521-1999; 500kV变压器匝间绝缘纸; CSIC-QB; 1999-3-1 原文索取

157 MH/T 6008-1999; 助航灯光隔离变压器;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2000-3-1 原文索取

158 JB/T 9646-1999; 控制或照明用小型干式变压器; CSIC-JB; 2000-1-1 原文索取

159 JB/T 9642-1999; 变压器用风扇; CSIC-JB; 2000-1-1 原文索取

160 JB/T 9641-1999; 试验变压器; CSIC-JB; 2000-1-1 原文索取

161 JB/T 9640-1999; 电弧炉变压器; CSIC-JB; 2000-1-1 原文索取

162 JB/T 9545-2002; 变压器冷却风扇用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2003-4-1 原文索取

163 JB/T 9529-1999; 电阻焊机变压器 通用技术条件; CSIC-JB; 2000-1-1 原文索取

164 JB/T 9298-1999; 仪器仪表用电子电源变压器 通用技术条件; 国家机械工业局; 2000-1-1 原文索取

165 JB/T 9258-1999; 直流差动变压器式位移传感器; 国家机械工业局; 2000-1-1 原文索取

166 JB/T 9257-1999; 交流差动变压器式位移传感器; 国家机械工业局; 2000-1-1 原文索取

167 JB/T 8971-1999; 干式变压器用横流式冷却风机; CSIC-JB; 2000-1-1 原文索取

168 JB/T 8750-1998; 电控设备用变压器; CSIC-JB; 1998-12-1 原文索取

169 JB/T 8639-1997; 油浸式电力变压器带有油中溶解气体分析的温升试验导则; CSIC-JB; 1998-1-1 原文索取

170 JB/T 8636-1997; 电力变流变压器; CSIC-JB; 1998-1-1 原文索取

171 JB/T 8506-2006; 黄磷炉变压器 技术参数和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7-7-1 原文索取

172 JB/T 8506-1996; 黄磷炉变压器技术参数和要求; CSIC-JB; 1997-7-1 原文索取

173 JB/T 8450-2005; 变压器用绕组温控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5-11-1 原文索取

174 JB/T 8450-1996; 变压器绕组温度计; CSIC-JB; 1997-1-1 原文索取

175 JB/T 8448.2-2004; 变压器类产品用密封制品技术条件 第2部分:软木橡胶密封制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4-8-1 原文索取

176 JB/T 8448.1-2004; 变压器类产品用密封制品技术条件 第1部分:橡胶密封制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4-8-1 原文索取

177 JB/T 8447-2006; 电渣炉变压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7-7-1 原文索取

178 JB/T 8447-1996; 电渣炉用变压器; CSIC-JB; 1997-1-1 原文索取

179 JB/T 8318-2007; 变压器用成型绝缘件技术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7-7-1 原文索取

180 JB/T 8318-1996; 变压器用绝缘成型件技术条件; CSIC-JB; 1996-10-1 原文索取

楼主:
181 JB/T 8317-2007; 变压器冷却器用油流继电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7-7-1 原文索取

182 JB/T 8317-1996; 变压器冷却器用流量指示器; CSIC-JB; 1996-10-1 原文索取

183 JB/T 8316-2007; 变压器用强迫油循环水冷却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7-7-1 原文索取

184 JB/T 8316-1996; 变压器用强迫油循环水冷却器; CSIC-JB; 1996-10-1 原文索取

185 JB/T 8315-2007; 变压器用强迫油循环风冷却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7-7-1 原文索取

186 JB/T 8315-1996; 变压器用强迫油循环风冷却器; CSIC-JB; 1996-10-1 原文索取

187 JB/T 831-2005; 热带电力变压器、互感器、调压器、电抗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5-11-1 原文索取

188 JB/T 7834-1995; 弧焊变压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工业部; 1996-6-1 原文索取

189 JB/T 7633-2007; 变压器用螺旋板式强油水冷却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7-7-1 原文索取

190 JB/T 7633-1994; 变压器用螺旋板式强油水冷却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工业部; 1995-6-1 原文索取

191 JB/T 7631-2005; 变压器用电子温控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5-11-1 原文索取

192 JB/T 7069-2004; 变压器用压力释放阀试验导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4-11-1 原文索取

193 JB/T 7069-1993; 变压器用压力释放阀试验导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工业部; 1994-1-1 原文索取

194 JB/T 7065-2004; 变压器用压力释放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4-11-1 原文索取

195 JB/T 6484-2005; 变压器用储油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5-11-1 原文索取

196 JB/T 6483-2005; 电精制防爆变压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5-11-1 原文索取

197 JB/T 6303-2004; 电石炉变压器技术参数和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4-8-1 原文索取

198 JB/T 6302-2005; 变压器用油面温控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5-11-1 原文索取

199 JB/T 5782-1991; 单绕组线性旋转变压器通用技术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电子工业部; 1992-10-1 原文索取

200 JB/T 5703-1991; 油浸式电力变压器干燥装置能耗分等; 1992-7-1 原文索取
201 JB/T 56171-1999; 控制或照明用小型干式变压器 产品质量分等(内部使用); 国家机械工业局; 2000-6-1 原文索取

202 JB/T 56153-1999; 试验变压器 产品质量分等(内部使用); 国家机械工业局; 2000-6-1 原文索取

203 JB/T 5555-2001; 机床控制变压器;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2001-12-1 原文索取

204 JB/T 5355-2002; 变压器类产品机械制图补充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2002-12-1 原文索取

205 JB/T 5347-1999; 变压器用片式散热器; CSIC-JB; 2000-1-1 原文索取

206 JB/T 5345-2005; 变压器用蝶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5-11-1 原文索取

207 JB/T 5345-1991; 变压器用蝶阀; CSIC-JB; 1992-7-1 原文索取

208 JB/T 5344.1-2004; 埋弧炉变压器 总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4-8-1 原文索取

209 JB/T 501-1991; 电力变压器 试验导则; CSIC-JB; 1992-7-1 原文索取

210 JB/T 3955-2006; 矿用一般型电力变压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6-10-1 原文索取

211 JB/T 3924-1999; 中频感应加热装置用变压器; CSIC-JB; 2000-1-1 原文索取

212 JB/T 3857-1999; 电力变压器用卧式绕线机型式与基本参数; CSIC-JB; 2000-1-1 原文索取

213 JB/T 3837-1996; 变压器类产品型号编制方法; CSIC-JB; 1993-7-1 原文索取

214 JB/T 3171-1982; 电力机车用牵引变压器和电抗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电子工业部; 1983-3-1 原文索取

215 JB/T 3018-1999; 盐浴炉变压器; CSIC-JB; 2000-1-1 原文索取

216 JB/T 2931-1999; 牵引用硅整流变压器; CSIC-JB; 2000-1-1 原文索取

217 JB/T 2426-2004; 发电厂和变电所自用三相变压器技术参数和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4-8-1 原文索取

218 JB/T 10693-2007; 城市轨道交通用干式牵引整流变压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7-7-1 原文索取

219 JB/T 10692-2007; 变压器用油位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7-7-1 原文索取

220 JB/T 10691-2007; 平衡牵引变压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7-7-1 原文索取

楼主:
221 JB/T 10682-2006; 采油机用变压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7-7-1 原文索取

222 JB/T 10681-2006; 组合式变压器用油浸式负荷开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7-7-1 原文索取

223 JB/T 10544-2006; 地下式变压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6-10-1 原文索取

224 JB/T 10431-2004; 高燃点绝缘油电力变压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4-8-1 原文索取

225 JB/T 10430-2004; 变压器用速动油压继电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4-8-1 原文索取

226 JB/T 10429-2004; 钢包精炼炉变压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4-8-1 原文索取

227 JB/T 10428-2004; 变压器用多功能保护装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4-8-1 原文索取

228 JB/T 10319-2002; 变压器用波纹油箱;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2002-12-1 原文索取

229 JB/T 10318-2002; 油浸式非晶合金铁心配电变压器技术参数和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2002-12-1 原文索取

230 JB/T 10317-2002; 单相油浸式配电变压器技术参数和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2002-12-1 原文索取

231 JB/T 10217-2000; 组合式变压器; 国家机械工业局; 2001-1-1 原文索取

232 JB/T 10112-1999; 变压器油泵; CSIC-JB; 2000-1-1 原文索取

233 JB/T 10088-2004; 6kV~500kV级电力变压器声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4-8-1 原文索取

234 JB/T 10088-1999; 6~220kV级变压器声级; 1999-4-5 原文索取

235 JB 9645-1999; 电脱盐防爆变压器; 2000-1-1 原文索取

236 JB 9643-1999; 防腐蚀型油浸式电力变压器; 2000-1-1 原文索取

237 JB 831-1991; 热带电力变压器、互感器、调压器、电抗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电子工业部; 1992-7-1 原文索取

238 JB 6312-1992; 矿用隔爆型煤电钻变压器综合装置; 1993-1-1 原文索取

239 JB 5340-1991; 多点焊机用阻焊变压器特殊技术条件; 1992-7-1 原文索取

240 JB 3955-1993; 矿用一般型电力变压器; 1994-1-1 原文索取

楼主:
241 JB 3643-2000; 小型弧焊变压器安全要求; CSIC-JB; 2000-10-1 原文索取

242 HG/T 2887-1997; 变压器用橡胶材料; CSIC-HG; 1997-10-1 原文索取

243 HG/T 2868-1997; 变压器用橡胶隔膜; CSIC-HG; 1997-10-1 原文索取

244 HG/T 2812-2005; 软木橡胶密封制品第一部分 变压器及高压电器类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6-1-1 原文索取

245 HG/T 2812-1996; 软木橡胶窑封制品.第1部分:变压器及高压电器类用; CSIC-HG; 1997-1-1 原文索取

246 HB 6682-1992; 飞机电源变压器通用规范; 1993-5-1 原文索取

247 HB 6110-1986; 正余弦旋转变压器通用技术条件; 航空工业部; 1987-7-1 原文索取

248 HB 6109-1986; 线性旋转变压器通用技术条件; 航空工业部; 1987-7-1 原文索取

249 GB/T 15164-1994; 油浸式电力变压器负载导则; 国家技术监督局; 1995-1-1 原文索取

250 DL/T 985-2005; 配电变压器能效技术经济评价导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6-6-1 原文索取

251 DL/T 984-2005; 油浸式变压器绝缘老化判断导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6-6-1 原文索取

252 DL/T 941-2005; 运行中变压器用六氟化硫质量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5-6-1 原文索取

253 DL/T 911-2004; 电力变压器绕组变形的频率响应分析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5-6-1 原文索取

254 DL/T 873-2004; 微机型发电机变压器组动态记录装置技术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4-6-1 原文索取

255 DL/T 848.4-2004; 高压试验装置通用技术条件 第4部分:三倍频试验变压器装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4-6-1 原文索取

256 DL/T 848.3-2004; 高压试验装置通用技术条件 第3部分:无局放试验变压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4-6-1 原文索取

257 DL/T 770-2001; 微机变压器保护装置通用技术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2002-2-1 原文索取

258 DL/T 722-2000; 变压器油中溶解气体分析和判断导则; CSIC-DL; 2001-1-1 原文索取

259 DL/T 704-1999; 变压器、汽轮机油中T501抗氧化剂含量测定法(液相色谱法); CSIC-DL; 2000-7-1 原文索取

260 DL/T 684-1999; 大型发电机变压器继电保护整定计算导则; CSIC-DL; 2000-7-1 原文索取
261 DL/T 580-1995; 用露点法测定变压器绝缘纸中平均含水量的方法; CSIC-DL; 1996-1-1 原文索取

262 DL/T 573-1995; 电力变压器检修导则; CSIC-DL; 1995-11-1 原文索取

263 DL/T 572-1995; 电力变压器运行规程; CSIC-DL; 1995-11-1 原文索取

264 DL/T 5161.3-200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质量检验及评定规程第3部分:电力变压器、油浸电抗器、互感器施工质量检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2002-12-1 原文索取

265 DL 474.6-1992; 现场绝缘试验实施导则 变压器操作感应耐压试验; CSIC-DL; 1993-4-1 原文索取

266 CECS 187:2005; 油浸变压器排油注氮装置技术规程; 2005-10-1 原文索取

267 CECS 115:2000; 干式电力变压器选用、验收、运行及维护规程; 2000-12-1 原文索取

268 CB/Z 212.3-1986; 低频环形变压器、阻流圈典型工艺 浸漆和裹覆;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 1986-4-14 原文索取

269 CB/Z 212.2-1986; 低频环变压器、阻流圈典型工艺 绕线;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 1986-4-14 原文索取

270 CB/Z 212.1-1986; 低频环形变压器、阻流圈典型工艺 铁芯制造;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 1986-4-14 原文索取

271 CB/T 3528-1993; 海洋平台变压器;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 1994-5-1 原文索取

272 CB/T 1167-1992; 船用小型变压器;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 1992-10-1 原文索取

273 CB/T 1001-1992; 船用变压器;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 1992-10-1 原文索取

274 CB 904-1988; 船舶电子设备用低频变压器通用技术条件;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 1989-12-1 原文索取

275 CB 1231.7-1993; 电子转换模块旋转变压器功率放大器详细规范;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 1994-3-1 原文索取

276 CB 1231.5-1993; 电子转换模块数字-旋转变压器转换器详细规范;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 1994-3-1 原文索取

277 CB 1231.3-1993; 电子转换模块线性旋转变压器-数字转换器详细规范;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 1994-3-1 原文索取

278 CB 1231.2-1993; 电子转换模块旋转变压器-数字转换器详细规范;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 1994-3-1 原文索取

279 CB 1231.11-1993; 电子转换模块自整角机输出变压器详细规范;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 1994-3-1 原文索取

280 CB 1085.7-1989; 仪器仪表制造工时定额 变压器;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 1989-5-1 原文索取

网友A(2008-12-26):
你好!我想找GB7251.1~5-2005版,GB7251.3-2006版国家标准,请有这个的朋友转一份参考,多谢!

网友B(2009-03-08):
您好!

我需要查找有关变压器的油位,确切规定,请帮忙转一份标准如《三相油浸式电力变压器技术参数和要求》,262 DL/T 573-1995; 电力变压器检修导则; CSIC-DL; 1995-11-1 ,263 DL/T 572-1995; 电力变压器运行规程; CSIC-DL; 1995-11-1 ,
219 JB/T 10692-2007; 变压器用油位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谢谢!我的邮箱WORKHARD11@163.COM

网友C(2009-04-23):
我需要以下相关的资料,先谢谢了!

69 GB 1094.5-1985; 电力变压器 第五部分 承受短路的能力; 1986-7-1 原文索取

70 GB 1094.4-1985; 电力变压器 第四部分 分接和联结方法; 国家标准局; 1986-7-1 原文索取

71 GB 1094.3-2003; 电力变压器 第3部分: 绝缘水平、绝缘试验和外绝缘空气间隙;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4-1-1 原文索取

72 GB 1094.3-1985; 电力变压器 第三部分 绝缘水平和绝缘试验和外绝缘空气间隙; 1986-7-1 原文索取

73 GB 1094.2-1996; 电力变压器 第2部分 温升; SBTS; 1996-12-1 原文索取

74 GB 1094.1-1996; 电力变压器 第1部分 总则; SBTS; 1996-12-1 原文索取
6 GB/T 7595-2000; 运行中变压器油质量标准; SBTS; 2000-12-1 原文索取

网友C:
我需要以下相关的资料,先谢谢了! 我的邮箱是huqingyang100@163.com

69 GB 1094.5-1985; 电力变压器 第五部分 承受短路的能力; 1986-7-1 原文索取

70 GB 1094.4-1985; 电力变压器 第四部分 分接和联结方法; 国家标准局; 1986-7-1 原文索取

71 GB 1094.3-2003; 电力变压器 第3部分: 绝缘水平、绝缘试验和外绝缘空气间隙;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4-1-1 原文索取

72 GB 1094.3-1985; 电力变压器 第三部分 绝缘水平和绝缘试验和外绝缘空气间隙; 1986-7-1 原文索取

73 GB 1094.2-1996; 电力变压器 第2部分 温升; SBTS; 1996-12-1 原文索取

74 GB 1094.1-1996; 电力变压器 第1部分 总则; SBTS; 1996-12-1 原文索取
6 GB/T 7595-2000; 运行中变压器油质量标准; SBTS; 2000-12-1 原文索取

网友D:
210 JB/T 3955-2006; 矿用一般型电力变压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6-10-1 原文索取

网友E(2009-06-04):
GB/T 7595-2000; 运行中变压器油质量标准; SBTS; 2000-12-1 原文索取

网友E:
s6三相电力变压器技术参数

网友F:
好,我也在找单相普通电源变压器的有关规定

网友G(2009-09-16):
您好,我需要以下资料,可以发到我的邮箱中么?shp100800@yahoo.com.cn.谢谢!

70 GB 1094.4-1985; 电力变压器 第四部分 分接和联结方法; 国家标准局; 1986-7-1 原文索取

71 GB 1094.3-2003; 电力变压器 第3部分: 绝缘水平、绝缘试验和外绝缘空气间隙;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4-1-1 原文索取

72 GB 1094.3-1985; 电力变压器 第三部分 绝缘水平和绝缘试验和外绝缘空气间隙; 1986-7-1 原文索取

73 GB 1094.2-1996; 电力变压器 第2部分 温升; SBTS; 1996-12-1 原文索取

74 GB 1094.1-1996; 电力变压器 第1部分 总则; SBTS; 1996-12-1 原文索取
6 GB/T 7595-2000; 运行中变压器油质量标准; SBTS; 2000-12-1 原文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