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8-06-01):
手头一个艾默生的变频器,EV2000系列110KW的,模块炸了,驱动板上也坏了很多元件。自己绕了2个驱动板上的变压器,输出电压都是27V左右,应该是正常的吧。其他的元件也都换了好的。装上新模块上电试机,面板显示频率上升正常,但是电机不会转,频率升到45HZ左右,电机剧烈抖动,在15HZ左右用数字万用表量输出电压,R,S和R,T间电压显示不稳定,万用表显示狂跳,看不出有多少电压,ST间显示160V左右,能稳定显示,请问下这是哪里的问题啊?

楼主:
路过的兄弟表个态啊,谢谢了

网友A:
输出三相不平衡.查驱动部分元件.

网友B:
大功率变频器,你的驱动上变压器最好用原装的

网友C:
驱动上的变压器最好用原装的

楼主:
驱动板上一个光藕换了,现在的问题是在10HZ以下,电机会抖动,转速不正常,频率升到10HZ以上后,电机转速正常。但是电机的机壳上感觉有漏电。换了一个电机试机也是这样,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特别是漏电的问题,想不通哪!

楼主:
顺便提一下,我用的是0.4KW的电机试机的,变频器的功率是110KW,这会不会有影响的?

楼主:
没人回答哪,自己先顶上去,等待中。。。

楼主:
只好自己再顶,慢慢等待中

楼主:
上面的问题已解决,是驱动前端的反向驱动器坏了,导致有2路驱动信号过不来,现在接小电机已能正常运行。拉到客户现场试机,接上电机后启动,马上显示E010报警。查故障时输出电流为24A,应该是正常的啊。E010是逆变模块保护,问题会是出在哪里呢?

楼主:
A316J驱动光藕不接模块时6脚是会有报警输出,就是输出E010。现在带小电机可以运行的,应该说A316J的14,16间电路是正常的。难道是模块的问题?

楼主:
维修时,输入R,S,T间的两个交流电抗器(高压电容)炸了,手头没有就干脆拆了,会不会导致这个问题呢?

楼主:
测量所带的大电机三相间电阻为8欧左右,对地电阻3M,应该说电机是正常的吧

楼主(2008-07-07):
换了电流传感器,工作了几天,又报E010,晕死了!

网友D:
对地应该无穷大才对的吧

楼主:
一般380V工作的电机,绝缘电阻1M以上就应该算正常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