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到底发多少伏的电啊?

楼主(2008-06-01):
   听我老师说无论什么发电机发出的电都是380v   可是我们的物理书上却有说大的发电机可达150k

  到底是怎么说的呢    是220?

楼主:
  是不是按绕组级数来分的啊?

网友A:
看你的发电机的额定输出电压

网友B:
你没听说过输出电压可调吗,还有高压发电机

网友C:
先再问过老师,老师不懂的话他会自己找人问的.

这样做老师会表扬你仔细看书的.

网友D:
发电机发出的电都是380v不会吧?

应该和级数有关

网友E:
一般小型供电用发电机,三相四线输出,线电压380v,相电压220v,和工频电源相同,相互取代!

网友F:
不是的吧!发电机发出的电压与使用条件,发电机级数,拖动转速等有关!

网友G:
         把发电机型号看懂了再说。种类多着呢。。。。。。。。。   不过大部分用于工业的都是三相380 可调。

网友E:
其实发电机的电压是可以任意调解的,但是用电设备是按380v、220v标准生产的,所以发电机是按负责需要的电压发电的!

网友H:
种类多着呢,一般小型供电用发电机,三相四线输出,线电压380v,相电压220v

网友I:
世界统一:发电机输出电压10KV

网友J:
真的假的?10KV?

网友K:
小型的火力发电厂发电机是6.3千夫然后通过升压变压器升到10千夫向外输送

网友L:
一般的火力发电厂都是10.5KV(相电压)的,因为要比网电高5%,这样电网末端的电压才不会太低。如果是并网发电的话,主要取决于电网电压。小型的柴油发电机组输出电压400V(相电压),也是为了照顾电网末端的电压。

网友L:
另外,就是因为发电机组的绝缘不可能造得太高。一般都是发十千伏为主。再通过升压站把电压升高,然后使用高压送电,往外远距离送电

网友M:
大家说的都很好,我在这里学习了啊

网友N:
我只见过220V和380V的

网友O:
呵呵发电机怎么可能只能发380的呢.大型电厂的一般发出的都是10千伏左右,要是发电机发出的电压还想更高回产生电晕,技术要求会很高

网友O:
高压传输的距离远,末端的电压还会升高

网友P:
三峡700MW发电机的额定电压是20KV。

网友P:
1000MW的火力发电机额定电压都在20KV以上。

网友Q:
只能说你用多少V的电。发电机电动机本可相互转换,有很多种,包括交、直流发电,发多少V的电是可控的。

楼主:
 o    我还以为我没见过的就没有呢

 原来正的 ....

网友R:
220  380V 440V 600V  等等,几乎每个级别的电压都可以发出。但是发电机不同,发出的电压不一样。我现在用的是发600V的。根据你的要求而定

网友S(2009-12-06):
发电机上面的电压一般是固定的,通常我们使用的电压都是经过了变压器,通过变压器后的电压到我们用户手里只有常用的220,380.

网友T(2011-04-03):
发电机的电压是有高压和低压之分的。1,如果发的电不是输送到远地工作的可以使用电压的发电机,也会使出的电压是0.4KV的。如果发的电要输送到远地工作的就要用高压发电机,发出来的电压可能是6KV,10KV或以上的电压。2,也可以从制造发电机的角度上来考虑:同一容量的发电机如果设计为0,4KV的话那它的电流就很大的,如果将设计为10KV的话,那它的电流就要小的多了,从公式:S=1,732*UI*功率因数可以看出,把发电机设计成高压就可以减少制造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