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1000系列与电脑的连线做法

楼主(2008-06-01):
GOT1000系列与电脑的连线做法

与F  A系列的一样?

thanks!

网友A:
和电脑连接都是232的交叉线

网友B:
是一样的啊,只是在通讯时选一下端口啊,不过GOT1000都用USB 了,这样比较快!一般10 S 就可以了,忒快!

网友:
都一样,如果你有F,A系列的线就可以直接用了,用USB更好,手机下载线可以的,摩托罗拉的

网友C:
不是普通的打印机用的那种USB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