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向老师请教

楼主(2008-06-01):
本人刚开始接触电气,想请教一下几个问题:

一、交流接触器吸引线圈的电压如何选择,是不是选定交流接触器电流以后,线圈电压就不用管了啊;

二、二次控制回路的控制线如何选择;

三、二次控制回路的保险如何确定大小。

                                      谢谢了

网友A:
呵呵,1  要根椐你的使用环境和要求,还有你具备的使用条件来选,有380伏,220伏,36伏,及使用隔离变等;

         2   一般根椐你的元器件稳定电流值来选1.5---2.5平方铜线即可,建仪用2.5的;

         3   基本同第2条,另要躲过回路最大起动电流,有2,4,6,10等几种;建仪楼主用空开为好。

个人观点,大家讨论。

网友B:
一个控制线的电源线就要用1.5~2.5那你们真的是很有钱,控制线是根据你的用电器来决定的,用电器上写有他的工作电流和电压,我们在这里10只3TB43以下的接触器就用1.5而已

网友C:
 观点和二楼一样,唯一控制线用2.5的感觉有些浪费,0.75 ——1.5 基本上足够了。

 具体怎么弄,花几十块去买本电工手册 +  多动手实践。

接触多了,自然水平就提高了~

网友D:
控制线用2.5的感觉有些浪费,0.75 ——1.5 基本上足够了。接触器之类的东西耗电又不是很大,除非数量很多,共用线可以选大点.也没有必要全用同样的线

网友E:
有钱大点没什么不好!

网友F:
我用过0.75的线,感觉一般电气配盘功率不大的话用1.5的比较好,PLC输入接线板用0.75或0.5的,绝缘要好但皮要厚度合适,不能太厚,否则最后没办法整线.输出根据负荷,一般1.5的我认为挺好.配盘的时候不能只考虑电流够不够用,还要考虑日后的平常维护,稍微粗一点不容易坏.

网友A:
呵呵,像电流互感器二次线线路长的是要用2.5平方铜线的.其它的倒用的不多.

网友G:
哈哈,我一般用1平方的,公用线看情况用双的,跟师傅学的,有没有什么标准就不知道了

网友H:
呵呵  ,那要根据你是用在什么地方,功率是多少.

网友I:
我觉得1楼说的挺好,当然控制线大家说得也对1.5比较适中,但如果现场条件不好为增强机械强度用2.5的也可以。

网友J:
我厂里有什么线就用什么线.一般用一平方的

网友K:
控制回路的保险用5A的够了!控制线用一平方的多股软线比较好!

网友L:
他们都说得很好了啊,不用说了,现在最好多看看书

网友M:
有钱选大些,没钱选小些,就这么简单.

楼主:
得到各位前辈的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本人一定沉下心来看书。

再次感谢各位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