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支招-变频器在高原地区如何选型

楼主(2008-06-01):
请教各位专家,变频器在高原地区如何选型应用?电机132KW负载是水泵,海拔3300米左右

网友A:
高原地区电器主要注意以下三点:

1)空气稀薄,空气冷却能力下降,必须相应增大设备容量裕度,一般为海拔每上升1000米,容量加大5%;

2)空气稀薄,理论上更容易发生高电压击穿;所以对于高压设备(1000V以上)要求适当增加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对于0.4KV低压,一般不用考虑;

3)低温和冻害:一般控制设备的正常温度范围标称在-10(20)~40摄氏度,高原冬天的极限气温远远超过这一范围,所以设备安装地点必须有冬季保温措施。。

     如果日夜温差,还必须在柜内设置防凝露装置。。

网友B:
楼上的太专业了吧

楼主:
谢谢平和先生指点,我也咨询过几位专业人士,他们分别提出了以上几点需要考虑,但没有您专业,再次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C:
道哥:"这玩儿,咱不专业啊"

"专业,这回我让你看看什么是专业"

呵呵

专业.

网友D:
加大一档就足够了,ABB变频有需要的可联系我,北京欧能科技  郭旭  13439428268

网友E:
解说的清楚,感谢.虽然我不是这个问题的发问人,但是在这我还是表示感谢你的支持.

网友F(2008-07-19):
感谢“平和”,谢谢您的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