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程序问题

楼主(2008-06-01):
我想问一下,就是如过我调用两个FC,在这两个FC中有同一线圈输出,那样可以吗

网友A:
可以,但是结果估计不会是你想要的.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它最后的输出会是以一个扫描周期内最后一个扫描到的线圈状态为最终输出状态.

网友B:
最后CALL FC 内Q有效

网友C:
同意楼上两位观点!最后程序所描输出为准

网友D:
同意楼上两位观点,,,,,,,,,,,,,

网友E:
s r 指令还是=指令?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结果估计不会是你想要的.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它最后的输出会是以一个扫描周期内最后一个扫描到的线圈状态为最终输出状态.

完全同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可以,但是结果估计不会是你想要的.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它最后的输出会是以一个扫描周期内最后一个扫描到的线圈状态为最终输出状态.

完全同意

最好不要用到相同的两个线圈

网友H:
同意风神以上说的,`

网友I:
同意1楼的说法.

网友J:
不可以!

只能置位才行.

一个扫描周期内不能有两个地方输出同一线圈

网友E:
ob 1

uc fc1

uc fc2

fc1

a m0.0

s m0.2

fc 2

a m0.1

r m0.2

有什么效果?

网友K:
知道OB怎么用的了,学习中。

网友L:
首先要知道什么时候PLC会输出信号,在一般的编程中(PI/PO除外)用的I/O都是指过程映像输入/输出区的值,而不是实际的值,只不过是由于扫描太快,所以可以忽略误差。过程映像输入区是在程序开始之前刷新的,过程映像输出区是在程序结束之后刷新,所以输出的结果就是在程序扫描中这个位的最后逻辑结果。10楼的朋友说的不对,1楼的朋友说的非常对,但是好像也不是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