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模拟量数据类型

楼主(2008-06-01):
s7-300模拟量定义变量时,如PIW**,PQW**定义为哪种数据类型,WORD 、INT 还是其它?

中间变量运算时用哪种数据类型(WORD、DWORD、INT、REAL 等)进行运算?

网友A:
定义为WORD数据类型。

中间变量无所谓,根据您需要之精度即可。

以上!

网友B:
WORD型的              中间变量要根据你的需要啊,一般用WORD型

网友C:
定义为WORD数据类型

网友D:
如果中间变量计算较精确的话,建议使用32位浮点数来运算.

网友E:
word和int在这里没有区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word和int在这里没有区别

根据需要定义

网友G:
引用 网友B:
WORD型的              中间变量要根据你的需要啊,一般用WORD型

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word和int在这里没有区别

根据需要定义

讷能否举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