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量程设置

楼主(2008-06-01):
我在现场同一个位置安装了两个铂热电阻,一个量程是-200----+200的,一个是0--500的,接到信号转换器上,信号转换器的量程为0--200。问在电脑里两个的量程怎么设置,设置成为同量程,对测量结果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是什么目的呢?铂热电阻的量程与所用测温元件骨架的材质和保护管有关,只要满足你的测量要求,你怎么设置没有关系.所以,你应该按你自己的使用要求设置.

网友B:
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PT100有自己的固定量程范围,你说的-200-----+200是你要测量的范围还是什么

网友C(2008-07-04):
PT100的测量范围是一致的。信号转换器的量程为0~200,电脑里两个的量程设置为0~200

网友D(2008-12-05):
"信号转换器"-----如果指的是温变的话,一般转换成1-5V或4-20mA标准信号,而这个标准信号的零点满度是与转换器上的量程范围对应的,所以电脑里的量程要跟着转换器设。如果现场测量温度会超过200度,则可用标准电阻箱对温变进行标定,通过零点满度调整来重新设置温变的量程(一般温变都有两个调整电位器)。

网友E:
信号转换器如果指的是温变其量程为0~200,则电脑里两个的量程设置应为0~200 。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信号转换器"-----如果指的是温变的话,一般转换成1-5V或4-20mA标准信号,而这个标准信号的零点满度是与转换器上的量程范围对应的,所以电脑里的量程要跟着转换器设。如果现场测量温度会超过200度,则可用标准电阻箱对温变进行标定,通过零点满度调整来重新设置温变的量程(一般温变都有两个调整电位器)。

这个了解一下

网友G:
你说的-200---200是热电阻的测量范围,和你的信号转换器的量程设置没有关系。要看你的现场实际测量温度范围是多少。

网友H:
热电阻是什么型号啊.PT100的量程是-200~850.你有变送器的话当然和变送器的量程一样啊

网友:
热电阻只是测量范围,没有量程,那是变送器量程

网友:
热电阻只是测量范围,没有量程,那是变送器量程,

所以变送器量程可以根据需要设

网友D:
引用 网友I:

热电阻只是测量范围,没有量程,那是变送器量程,

所以变送器量程可以根据需要设

赞同!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地震局说地震不可预测,,,以下的话有可能讲得不对,所以上当或者被盖,,,俺给你降半旗+5555555

1、能测-200℃的铂热电阻,我还真没见过,呵呵,

2、既然用0——200℃的信号转换器,给两只热电阻带帽子修尾巴, 那么计算机上,量程就都应设成0——200℃

3、当计算机上的测量值显示值,在0——200℃范围之内时,热电阻和转换器组成的系统 ——两套温度计的测量误差,

       理论上,应都会不大于准确度的规定值,

4、当计算机上的测量值显示值,在0——200℃范围之外时,热电阻和转换器组成的系统——两套温度计的测量误差,

      可认为,都会超出准确度的规定值,

网友L:
热电阻好像只有测量范围,好像是没有测量量程。

网友M:
热电阻本身的测量范围是固定的,不过各个厂家在封装的时候采用的材料,方法不同,他们都会标有测量范围

网友A:
外绕式披铀陶瓷铂热电阻感温元件可以实现-200℃至820℃范围的温度测量。

网友N:
  你进系统的是电阻信号还是经过转换的4~20mA电流信号

如果是4~20mA信号

电脑的量程应与信号(4~20mA)对应的温度量程一致.....................

网友O(2009-01-05):
只要和转换器量程一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