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多段调速问题

楼主(2008-06-01):
各位大虾,我想请教下使用变频器的多段调速MSS功能时,设置SS1、SS2进行两段频率切换去控制电机转速时,需要用到编码器嘛???我怎么觉得不需要啊,又有人说需要,迷惑中。。。请大家指点迷津。。。谢谢。。。

注:我没有将变频器与PLC或者其他智能设备联合起来使用

网友A:
不需要编码器,几乎所有品牌的变频都可以实现多速功能,但设置的方式有点区别,你自己先看看说明书。

楼主:
恩,谢谢楼上的大哥,跟我的想法一致,真开心!~我一直在看说明书。。。呵呵!~

网友B:
同意楼上说法,,,,,

不过说回来了,如果用到编码器怎么用啊?可以用吗?我都没用过!

网友C:
编码器是控制位置啊!电梯要用到!

楼主:
恩,4楼的说的又道理

网友D:
加装编码器是为了使变频器实现闭环控制(包括速度环和力矩环),和多段速控制没关系。多段速只要设定好频率给定方式和控制方式就可以了。关键是闭合表要正确。

网友E:
不需要编码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感激不尽!~

网友F:
其实也不矛盾,编码器作为速度的反馈元件是控制速度精度的,多段速度是给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