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大为什么会是因为电压低的原因造成呢?

楼主(2008-06-01):
电网电压长期偏低是不是会导致电流的增大呢?因为这段时间我们这的电压很低,然后配电盘很多都烧坏了,是这个原因吗?请大家帮我分析以下,谢谢!!

网友A:
如果负载是电机,负载率大于70,电机的运行电流将增大。

如果负载是电机,负载率小于50,电机的运行电流将降低。

网友B:
一楼说的没错。还有你的功率因数是多少?

网友C:
有启发,应该根据转矩与电压关系,以及转矩与负荷关系的图表分析一下.

网友D:
太简单了初中物理就学过你在反一反书就知道了

网友E:
调一下你们的主变,把电压调上去。这样行不行?

网友F:
在一般条件下,异步机有自动适应负载能力,P正比于U、I,若P不变,U降则I升

楼主:
对啊,怎么我连这个都想得太过复杂了,其实很简单嘛,谢谢,谢谢了!

楼主:
对:想起时正是忘记 关于在一般条件下,异步机有自动适应负载能力,P正比于U、I,若P不变,U降则I升 内容的回复:谢谢你!!我明白了~~~~~~~~~~~~呵呵

网友G:
加个稳压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调一下你们的主变,把电压调上去。这样行不行?

         电压低了就调主变吗?应该不是吧,要从源头找原因,主变一般是不轻易调的。

网友I:
电压低,电阻一定,所以电流就会大啊,这是欧姆定律给出的嘛。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电压低,电阻一定,所以电流就会大啊,这是欧姆定律给出的嘛。

欧姆是怎么说的? 欧姆定律是     电流=电压/ 电阻 ,    对不对?

我们老师说了,电阻一定,电流和电压成正比呀。怎么游刃有余反其道而行之?

网友K:
同一各位意见

网友L:
“电网电压长期偏低”你的电流是输送不过来的,因为要保持总功率不变,就要高电压弱电流输送电力,电压降低,电流热损耗立刻升高,电压降增大,你看看电机的功率、效率、无功补偿是否够

楼主:
谢谢大家,我们这的22W站恢复了,所以电压够了,一切都正常了~~~~~~~再次谢谢大家了!

网友M:
还是应该查电压低胡原因

网友D(2008-09-26):
初中的欧姆定律没学吗?还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N:
电压降低了,要维持额定的功率不变,电机的电流当然会增加。

网友O:
电压降低若功率不变,电流是会增加的。

网友P:
如异步电机,拖动负载运行时,电压低而电流大,甚至堵转短路!

网友Q:
引用 网友D:

初中的欧姆定律没学吗?还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R:
供配电的问题啊?

电压低了用电设备有损耗的

网友S(2010-07-23):
受教了  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

网友T:
你配电盘的负载没变。当进线电压低时,为了输出相同的功率,只有电流増大。(交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