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view如何读取excel表中的数据?

楼主(2008-06-01):
! Read from Excel spreadsheet
STRING FUNCTION GetExcelData();
INT hChannel;
STRING sData;
hChannel = DDEhInitiate("EXCEL", "DATA.XLS");
IF hChannel > -1 THEN
sData = DDEhRequest(hChannel, "R1C1");
DDEhTerminate(hChannel);
hChannel = -1;
END;
RETURN sData;
END

这是帮助里面的一个例子,我有调试过,但不行,有几个问题不明白:

1.DDEhInitiate("EXCEL", "DATA.XLS"); 这个函数它从哪个路径来读取data.xls啊

2.我有试过改成:DDEhInitiate("EXCEL", "【RUN】:\test.xls");

test.xls已创建了,但是还是读不了数

3.还有试过:DDEhInitiate("EXCEL", "c:\20071119.xls");

仍然不行...

各位前辈们,请问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一般读取FACVIEW所在安装目录下的DATA文件夹下的EXECL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