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容量怎样选择

楼主(2008-06-01):
请高手解决:控制线路隔离变压器的选取,是不是按控制线路接触器保持时容量的和,还是按接触器启动时容量的和?我咨询过一些工程师说时都应当考虑,但是也没能给出个具体的计算公司,在此恳请高手相助!

网友A:
按控制线路接触器如要同时工作,选取的控制线路隔离变压器功率应为2-3的控制接触器线包的总容量,用一定的余富量就不会损坏隔离变压器,还要经过试验。

网友B:
一般来说变压器的过载能力是很强的,按保持容量是可以的,但是感性负载,本来变压器就要有富余量,再考虑扩展大1-2倍是可以的,没必要具体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