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皮带连锁控制

楼主(2008-06-01):
请问各位老师,我公司有好多皮带运输机它们之间原来的电气连锁控制有一些不能用了,(两条皮带的控制柜不在一个配电室),我想用皮带传感器在现场做连锁,就是在前一条皮带的后轮按一传感器检测皮带是否启动或停止,再来控制下一条皮带,或起到报警作用。用什么样的传感器最好呀?能一块将传感器的原理及接线方式告诉我吗?谢谢!我的QQ地址737652964@qq.com

网友A:
没必要那么复杂,而且成本高,重新设计一下,以最简单成本最低也最可靠的方式来实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B:
最简单的用PHOTO CELL或普通光电开关即可,需安装在皮带底部

网友C:
安装一个零速开关就可以了。金属外壳的那种,有一款ZSS的。可以考虑。

网友D(2009-08-20):
那是多余的了。。我认为你只需要在前一个皮带机的运行信号用那个继电器里面取一个常开点不久限制的后一个皮带机的动作了吗?

这样只有前一个皮带机动作后。才能动作后一个皮带机。

再说了你前一个皮带机动作了后肯定有信号到控制室去吧。。

没必要那是多余的、一般都只在皮带机边上装 跑偏报警 和拉线强停车开关就行了。或则你也可以加以个速度传感器 但传感器的输出必须是开关信号。直接串入后面皮带机的控制线路中就是了。去个常开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