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烧两台安川伺服控制器~晕死,为何?

楼主(2008-06-01):
半年前购买的两台安川SGDM 控制器跟电机,近来有时间了,准备用用,按照手册的接线,复查了N遍,一送电,就冒烟了,别的没烧,只是制动电阻糊了,测量没阻值,又复查了N遍,线路没问题,电源电压也无问题,问了卖家,很好说给我换电阻,接着又通第二台,照旧。。。。晕了,为什么?电源检查无问题,因为还有一台松下伺服正常,都是3相200V。

何解??

网友A:
安川的没有这么差吧,应该是接线问题。

网友B:
接电直接烧貌似只有接线错这种解释

网友C:
“只是制动电阻糊了”

你的电机是多大功率的/

网友D:
接电直接烧刹车电阻,确实是太诡异了一点。刚通电,刹车电阻上凭什么有电啊。

网友E: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楼主接着查

网友F:
制动电阻小,会出这事.按理都是一套的,这问题不会出的!

楼主:
制动电阻是配套的50欧姆60瓦的,手册上选型也是这么大,电机是1kw的伺服电机,按照手册接线,报警输出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串接动力电源的接触器线圈,有报警时动力线电源断开。这么接,上电后伺服显示故障,内容就是主电源配线故障A33。连接伺服的复位,故障依旧。伺服直接用空开上电,开始的几秒钟显示正常,10秒之后吧就冒烟电阻烧掉了。

我是不是应该按照手册配线,提示主电源故障的时候(伺服主回路接触器没吸合)的时候清除报警,再次上电查找伺服报警记录,看看到底是不是只有一个报警,然后解决报警问题,当时没想到这点。。。。(可能伺服报警不止一个)

伺服控制器SGDM-10ADA电机 SGMSH-10ACA2D

网友G:
肯定是接线问题,确认一下控制线.

网友H:
同意8楼。仔细分析分析,不要急于上电。

网友I(2008-07-10):
你检查下三相电源电压和配线接法,不知道你电机电源线和编码器线焊接方式对不对?还有,先上控制电源,确认没有问题,没有故障代码显示,再上主电源.

网友J:
制动电阻你接在哪????

网友K:
根据描述很象是直接把制动电阻接到直流母线去了。

检查一下是不是没有把短接片拆掉?

网友L:
是不是没有把短接片拆掉?----那样应该不是烧电阻,而是直接烧安川SGDM 控制器吧?

网友M:
短接片,拆与不拆都不是烧毁的原因,如果驱动器没有问题的话,肯定是接线问题了.

网友B:
即使刚开始不接电阻也没有问题的啊...所有问题不在电阻上..而在主电路上...可能是放了一短时间后驱动器内部有点短路??

网友N(2008-09-01):
b2b3的短接片要卸掉

网友O:
肯定是楼主自己的接线出现错误  好好检查 !

网友P:
报警输出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串接动力电源的接触器线圈,有报警时动力线电源断开?说错了吧  报警的常开触点是报警的时候闭合呀 你用来串接动力线 ,也就是说只有报警的时候动力线才接通。。。。。。

网友Q:
呵呵;

应当是接线的问题;

电阻只有在电机停止时才有电流;

网友R:
可以给安川公司的技术部去个电话应该可以解决这问题1

网友S:
我曾经有上错电的经历,在我们这边机械厂为了省一个变压器的钱.往往是用单相的电,把L2和L3共用一条零线.来用.

也可以用,不过驱动器的充电灯会明显的闪动.

有一次我把380的进电给上错了.因为外部零线和火线没分清.上错电直接冒烟.快熔烧了,线路板有焦.安川公司不给保修说报废.

一个新的伺服驱动器30ADA啊.4000多块大洋.因为主板上有焦不给修.这个损失太大了.

我量了量主功率模块,呈现二极管特性.没事. 可安川竟说给报废.气死俺也.

一气之下把东西寄回来.找了一个修变频器的哥们.哥们真是争气一个星期后给我答复修好了,花了500块钱.

呼呼.兄弟们注意了可别和我一样上错电.

网友T(2012-01-13):
楼主,我以前有把电阻接到B1/B3,结果就是这样,后来接到B1/B2就好了,你是不是也这样接的。

网友U:
输入电源接错的可能性有点大,好好再看看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