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及电气设备安全技术

楼主(2008-06-01):
在电气事故中,其伤害导致的死亡率比起大多数其他类别的事故要高--如果发生电气事故,这种比例为1/40。触电的后果有:电击伤,伤害是因电流穿过人体的神经、肌肉及器官,产生了异常的作用(例如,心脏停止工作)而造成的;电烧伤,因为电流的热效应,烧伤了人体的组织而引起了伤害;电起火,因产生过热或者电弧接触到燃料而引起(见下章)。
2电气故障的原因
  电气故障及停电的常见主要原因是:
  (1)绝缘损坏;
  (2)工作系统不合理;
  (3)电流保护器不合理(保险丝、闸盒);
  (4)接地不合理;
  (5)粗心大意和自以为是;
  (6)仪器过热;
  (7)漏电;
  (8)接触不良;
  (9)接插件没有保护;
  (10)电路中,元件参数不对;
  (11)维护及测试不良。
3电气事故的预防
  注意下述要点,可以防止电气事故。
  (1)接地:使用金属的盒、管、架等提供一个与地相连的电极。应由有资格的人员定期地对系统进行检查和测试。
  (2)
工作系统:在做电路及仪表工作时,要求断开开关并锁好,工作人员要亲自对仪表进行检查,以保证其处于"断开"状态。在已经确认的高风险的情况下工作时,要使?quot;工作许可制"系统。如果必须在通电的电路及仪表上作业时,要有严格的管制措施,而且一事一批准。要考虑使用橡皮或其他的非导电防护措施。为保证不直接参与工作的人员不被暴露在这种风险之中,要使用围栏及警示通知。所有的工具及设备,都必须是绝缘的。
  (3)
绝缘:在靠近电路的非绝缘部分工作时,要考虑绝缘问题。在所有的情况下,使装置"断开"应是一个主要的目标,除非这样做不可能。可以使用各种永久或临时的绝缘体,如电缆套、橡皮套等。
  (4)
保险丝:这是一些置于电路之上的金属条,当电路过热时,就会熔断而使电路断电。不同的保险丝会在不同的预先确定的电流下熔断。在选择保险丝时要考虑的一个因素不是当保险丝起作用时,其所造成断电的时间间隔,有可能把那些不希望被切断的电路或者切断时间不合适的电路,置于风险之中。
  (5)电闸:当出现电流过大时,会采用电磁原理发现并自动切断电路。
  (6)漏电保护器:发现短路并切断电流。
  (7)电气操作人员上岗资格:只有经过适当培训并有适当经验的人员才能用来从事安装、维护、测试及检验电气电路及设备的工作。
  (8)
静电:在粉尘及液体运动的过程中,会产生电荷,它会产生电火花并且会对粉尘云团及可燃蒸气起点火作用。此外,在其他工作环境下,静电会使工人烦燥,也可能造成因有静电火花而成的其他事故。

  预防静电的措施有:接地;不使用或安装产生静电的设备;作业人员穿防静电鞋。
4电气设备事故的预防
  在选择及使用电气工具时,要记住如下要点:
  (1)替代选择:用气功工具替代电动工具、装备、注意气动工具也有自身的危险;
  (2)关闭电路及装置的闸门:要安全、可靠地做到这一点;
  (3)降压:对每一个电路,都要使用其可能的最低的电压;
  (4)电缆及插座保护:要保护电缆及插座不受外界及环境影响,这种影响有可能对电路及设备的完整性产生坏的作用,如雨;
  (5)插销及插座:满足国家及地方的标准及规范,其适用的类别及形式都应正确;
  (6)
维护及测试:要由有资格的人士按照规定的时间间隔来进行,维护及测试的记录及数据将用来作为评估电路及装置的性能及质量和有没有损坏的基础;
  (7)气体爆炸:在粉尘及可燃气体环境下,对于所采用的设备的选择要谨慎考虑,通常由法律规定可以使用的设备种类。
5电击的处理
  本书仅给出一些提示,它不能代替专门的急救教材。
  5.1电伤害者的辨别
  除了靠近电源之外,受电击者可能处于昏厥状态而没有可见的电击征兆。由接触高压电而造成的强烈的肌肉收缩会把受害者扔到触电点外的地方。在有些理遭电击的情况下,呼吸及心跳会同时停止。同时,在受害者皮肤上会出现青斑。有时,皮肤上有烧伤的现象也预示着是触电了。

  5.2脱离触电
  (1)
低电压情况:在240伏以下的情况,关闭主电源或电表的开关,在不能很快找到主电源或者做到这一点时,在电源插头点切断电源或拔掉插头。重要的一点是,从触电处移开受害者时,不要使另外的人受害。可以用干燥的绝缘材料,如报纸或者木头把受害者或者其手、脚包起来,拉工或者推离电源。不要直接接触受害者身体。
  (2)
高压电源情况:因空中或地下动力线引起的事故,往往严重并产生大火。重要的是,在动力部门没有断电时,不能接近那个接触到或者躺在动力线附近的受害者。否则,有可能会产生电弧。在高压的情况下,绝缘材料要有特殊的性能,并不是随手可得的。
  5.3处理
  处理触电事件的顺序是:
  (1)当需要时进行急救;
  (2)当受害人失去知觉,但呼吸正常时,将受害者平放;
  (3)处理烧伤;
  (4)处理电击;
  (5)在需要急救时,送往医院;受害者昏迷、烧伤及有击伤症状时,向医院报告触电的所有信息。
  5.4急救

口对口人工呼吸--当受害者呼吸停止时,要做口对口人工呼吸。为建立呼吸反应,要向肺通气。如果心跳也同时停止,要做心脏起搏。这些技术需要实践,本节不能做详细叙述,可以参见急救教材。
  5.5恢复姿态

所谓恢复姿态,是指让受害者的身体保持稳定,呼吸通畅。可以采取做仰卧或侧卧,使头部舒适,略微后仰,以便呼吸通畅。曲臂,将手置于脑后,两腿以膝弯曲成九十度,大腿向前。
  5.6烧伤处理及其注意事项
  (1)烧伤处理
  对因电击造成的严重烧伤,重要的是,固定受烧伤的部位。用没有药物的干净的无菌布或者类似的材料,将烧伤部位盖上。如果可能,再绑上绷带。
  (2)严禁事项
  ①不要让衣服使受伤肿大部位受到压迫;
  ②不要往伤口上涂任何药物;
  ③不要接触受伤部位;
  ④不要把附在受伤部位的东西取下;
  ⑤不要马上服药,可吸吮少量的凉水可以帮助受伤者补充失去的水分。
  5.7电击的处理

在其他伤害都得到了处理后,电击造成的外伤还存在着其他严重的后果,这是因为身体水分减少造成的。受害者感觉无力,体弱且口渴,呼吸急促。心跳会增加,但也可能变弱,不规则,皮肤苍白,发冷。处理方法包括,使受害者温暖,松开紧身的衣服。在可能时,把腿抬高。不要从嘴进食,用热毛巾、暖水袋等加温,尽量不要移动受害者。

网友A:
欢迎大家讨论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
六月份是国家设定的安全月,工控论坛应该多多发起该方面的讨论。已引起大家的重视。

网友B:
后果很严重

网友C(2009-01-15):
好详细阿 的确 我们应该非常的小心!后果的确会很严重。

网友D:
很好的资料,比较全面,大家应该多发这样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