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气计算的公式

楼主(2008-06-01):
刚搞设计,其中涉及到一些基本的电气计算公式,有些不是很确定,翻电工手册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答案,希望各位工控网友能帮助我,先谢谢大家。

1,电机额定电流的计算:电机的铭牌上一般都标有其额定电流;如果只知道电机的额定功率,这么算其额定电流,功率因素怎样确定呢?

直流和交流电机的计算有什么区别,三相电机和两相有什么区别?

2,压缩机额定电流的计算方法:一般压缩机的功率都表示为多少P,1P大约等于700多W。我把压缩机的功率换算成W后,其计算额定电流的方法和一般电动机有区别吗/

3,短路电流的计算:在电气设计中,在用到熔断器的时候,怎样选择熔体的大小,短路电流怎样计算?

4,空气开关的容量选择:如果需要保护的电动机额定电流是5A,如选择DZ108系列的空气开关,容量应该在什么范围,才能有效保护电动机。如果我用一个空气开关保护多台电动机,又应该怎样计算空气开关的容量?

5,电机的堵转电流:压缩机堵转电流和电动机堵转电流计算方法一样吗,是不是4~8倍额定电流?

6,启动电容作用:是不是增加启动磁场?应用中应该怎样选择?

7,做电动机堵转实验,一般需要加调压器,移相调压行不行?堵转实验必须电压波形不失真吗/

网友A:
1、一般功率因数在计算功率时采用0。8

3、先计算启动电流,大约等于5-7倍额定电流,然后确定熔体额定电流,按下式计算:0。2——0。3倍启动电流,整定方式按躲过启动电流计算

4、空气开关做不了电动机的过载保护,只能做线路的短路保护

5、

6、不用用来增回启动磁场,而是人为“制造”旋转磁场

7、用移相的可能不行

楼主:
对:疯狂的石头2 关于

1、一般功率因数在计算功率时采用0。8

3、先计算启动电流,大约等于5-7倍额定电流,然后确定熔体额定电流,按下式计算:0。2——0。3倍启动电流,整定方式按躲过启动电流计算

4、空气开关做不了电动机的过载保护,只能做线路的短路保护

5、

6、不用用来增回启动磁场,而是人为“制造”旋转磁场

7、用移相的可能不行

内容的回复:

谢谢疯狂的石头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