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0GM

楼主(2008-06-01):
请教高手,三菱FX2N-20GM、1PG、AD75P这些定位模块怎样选用?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即脉冲当量)与定位模块的进给率、脉冲率有何关系?

网友A:
我用过FX2N-1PG,10PG,QD75P4,详细资料在三菱网站上面都有,1PG,10PG,20GM是和FX系列PLC配用,AD75P是和A系列PLC配用,QD75P是和Q系列PLC配用.调整电子齿轮比可以改变脉冲进给率.欢迎交流:zwl_0001@163.com,QQ:727529365

网友B(2009-03-15):
我想采用FX2N-20GM控制松下A4系列伺服实现图形轨迹动作,不知是否可行,有没有应用实例。各位英雄高手指点高招!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C:
FX2N-20GM控制松下的伺服没问题的,还可以差补等动作

网友D(2009-04-16):
楼上几位师兄能不能贴个程序给我们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