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NCEPT2.6中模拟量指令应用?

楼主(2008-06-02):
模拟量模块是ACI03000,用什么指令读模拟量,将它转化到上位中?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看你用的上位机,可以直接去模拟量,程序处理之后不就可以显示。另外I-SCAN也可以

网友B:
如果你用vijeo citect做上位机,你直接在上位机的“工程管理器”的标签中输入地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