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符号怎么看

楼主(2008-06-02):
电磁阀符号怎么看?几位几通?

网友A:
看看相关的书 把,通的是箭头,位是阀腔

网友B:
我来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C:
这个应该看看相关的液压和气压方面的书。一下子讲不明白的。

网友D:
通的是箭头,位是阀腔.

网友E:
这虽然是液压元件的,但跟电磁阀的原理图是一样的,参考一下。

网友F:
位 铁芯几个位置就几位.通  阀上的孔数.我这样记

网友G:
学习了,之前就有这个帖子了

网友H:
这个很专业了,6楼的是不是比较好啊。

网友C:
好贴,真的好。我也说一个是带电的。班门弄斧
线圈                                弹簧
线圈不得电时,在左边腔的位置。线圈得电时,在右边腔的位置。

网友I:
9楼的说法,很容易记住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这虽然是液压元件的,但跟电磁阀的原理图是一样的,参考一下。

看!

网友K:
学习了!产品说明书上应该有的

网友L:
我这样记的,图形符号上有几个方框就有几位,哪个方框上有出线,就是阀的起始位置,并且该方框上有多少出线就有几通.

网友M:
不错的介绍,学习一下。

网友N:
我所知道的,箭头表示流体(如气体)的运动方向,P表示供气接口.T表示排气口.

A、B一般表示执行元件接口。引用12楼的图

不通电时,就是弹簧处(右侧)供气管给供气。通电时(左侧),P与A导通,供气给A

网友O:
同意楼上,液压与气路原理基本相同

网友P(2008-07-02):
我也来学习一下.wo

网友Q(2008-09-26):
漏电马达 和 心灵梦幻 的说法相反阿

不过我觉的 心灵梦幻 说的对。

网友R(2009-01-13):
顶一下!让急需的人看一下!

网友S(2011-03-14):
很好的东西,标记一下

网友T(2011-05-05):
仔细看看书 , 应该很好明白的。

网友U:
位 铁芯几个位置就几位.通  阀上的孔数.我这样记 这个记起来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