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通过220伏交流电获得正负24伏直流电压如何实现?

楼主(2008-06-02):
我需要同时获得正24伏和负24伏的直流电压,可以采取什么可行的办法比较容易实现,改如何实现呢? 同时还希望获得正负12伏及正负5伏的直流电压,望各位大侠做出指导。

163.kun@163.com

楼主:
或者哪位有这样的产品出售,请发资料到我邮箱。

网友A:
市面上有这样的开关电源,输入为220V,输出分别有24V,12V,10V,5V的直流电源.

楼主:
谢谢,能不能同时输出正24伏和负24伏的电压呢

网友B:
买个次级带中间抽头的24V变压器(保证以中间抽头为中点和另2个次级抽头的电压在变压后大于24)。在以中间抽头为中点整流滤波稳压。在选择时一定要考虑好功率。

网友B:
电路基本如图。在输出端在加24稳压就好了。

网友B:
在是最简单的了。要各种参数好就搞个开关电源。下面给你一个3844的开关电源原理图。

网友C:
用一个7824和一个7924不就可以了

网友D:
市场上有卖的220V入 正负24V  正负12V  正负5V  电流2A的我用过

网友E:
这个电源在市面上还是有卖的。

网友F:
二个24V开关电源,输出端串连,既二个电源的正负相连为公用点,就有+24V和-24V了。

网友G:
完全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H:
同意10楼的观点。

网友I:
可用一只变压器实现;买一只双24V 附带8--10V的    一般都标有24V-----0V-----24V  0---8V   用0V和24V去接一支整流桥 然后再用电容滤波(注意极性)电容采用50V2200UF的   在用7824稳压 ,就可以得到+24V了  同理把剩余那路做好 把7824稳压换成7924 就可以得到—24V了  再把8V的那组整流在滤波(电容可选25V470UF---1000UF的)用一只7805就可以了!!!

网友J:
可用一只变压器加两个整流块来实现!

网友K:
用一个现成的开关电源就能实现。+-24V 5V 12V 明纬电源里肯定有。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关于二个24V开关电源,输出端串连,既二个电源的正负相连为公用点,就有+24V和-24V了。

同意

网友M(2009-02-11):
明纬电源很不错,买个就好了

网友N:
市面上有这样可以任凭调节的稳压器卖啊。

网友O:
要不楼主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噻,楼上的图都给料,

网友P:
你可以使用三端稳压器比如:DC24V用正7824\ 负7924;DC12V用正7812\ 负7912;DC5V用正7805\ 负7905;电流1.5A

网友Q:
弄个开关电源或者专业仪器电源直接把AC220V转换为DC24V最简单,而且应该是价格最高,整流后输出的电源质量最好。电源质量要求不是太高,用控制变压器变压后用整流元件整流成为直流24伏,